[SMI] SM2246XT K9PFGD8U5M ECDE557658C2 求工具!!

楼主(2020-05-03):
求大神支招!!!!

网友:
用这个试试?

楼主:
检测不到flash

网友:
那就改呗,改参数

楼主:
最后只开出30G

网友A(2020-07-15):
大佬能找你买个颗粒不?只要一个

网友(2020-10-24):
哥,你是找那个ID的参数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找你买个颗粒不?只要一个

哥,求此颗粒在46xt上的开卡参数。

网友:
Samsung,128Gbit,K9PFGD8U5M=EC,DE,55,76,58,C2,1,08,0512,1024,0128,04152,04036,02000,02,02,04,2,12,35,0,01,3F,00,0000,00,00,00,00,00,25,15,00,00,00,09,91,8F,00,24,0,0,02,04,06,FF,03,00,3,05,01,00,3F,00,01,55,55,33,33,00,00,00,00,

用这个参数,开出来的话来报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