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TX电源改可调遇到四次10K电位器坏。

楼主(2020-05-03):
都是10K的损坏。现在的产品是不是太差了,0.35元的电位器都是后面印个WL的标,应该是某个厂的。
还好不贵。
推荐下0.5元左右的,但质量好的牌子。
网上买的都是尽量低质量的,进价便宜几分钱,但质量不可靠。

这个多圈的也坏了,中心头掉了,应该可以修下。

网友:
超功率使用了?导致触头打火氧化?

网友:
建议楼主把ATX电源的全图也拍出来,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对这个电源熟悉

网友:
多圈精密可调电阻我之前买好像是六七块钱一个包邮,没遇到过楼主说的损坏情况。

网友A:
我上次为了换电子负载的这个电位器,买了电子负载开发者推荐的进口货。

网友:
碳膜的用久了容易接触不良,可调电源上尽量不要用这种,用下面那种多圈的不就挺好嘛

楼主:
太贵了,很可能我焊的时间长,烧傻了

网友:
发现楼主与电位器有不共戴天之仇!

网友:
应该用你晒的中间那2个图片样子的线绕可调电阻。普通碳膜电阻不宜用在可调电源上。

网友:
往里面加正品WD40万能润滑剂或触点清洗剂,我以前用WD40修过升降压板故障多圈电阻,先用打火机烧红的大头针,给多圈电阻热熔打孔,再用几根粗细不同签字笔芯,生料带当密封圈,弄掉微珠签字笔特细针头等,做一个注油器,吸取一两滴WD40往多圈电阻里加,来回拧几十圈大多数会变好,偶尔有一两颗彻底磨损只能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为了换电子负载的这个电位器,买了电子负载开发者推荐的进口货。

...

你这个MOS 6颗这么小的散热片持续250瓦温度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MOS 6颗这么小的散热片持续250瓦温度多少呢、

它有风扇,我用240w测试6个小时,温度正常。贴个原帖,你参考一下。

【新提醒】DIY电子负载250瓦升级更新版,有惊喜带给大家哦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E8%B4%9F%E8%BD%BD

网友(2020-10-24):
这两种都不好,特别是碳膜那种,容易接触不良,wxd3也垃圾,我买个一个,就接线那里都会脱落的。还不如长柄的3296耐用。

网友:
便宜货别用,我可调电源上可调单圈坏了都是换日本原装,30多块一个,能不好用吗。

楼主:
最好推荐些质量好的碳膜电位器。毕竟很多地方用,多圈的太贵了。

网友:
可调电源怎么能用这种碳膜电位器呢?一是极易接触不良,二是行程太小,调节时总TM调过头,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觉得这种破电位器只能用作一些劣质音响的音量调节,用之前还得先滴一滴油保护一下,除此以外,其它的都不能胜任。

网友:
用实芯电位器,买功率大点的,要么买线绕的。

网友:
第二图那个要好几块吧

网友:
买正品南通星火的可调电位器看看

网友:
买个50W的线绕的看看,电动车充电器都没烧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