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教】非常奇怪的导线

楼主(2020-05-03):
这种导线外层,看起来是很光亮的仿佛金属般的涂层,但却是绝缘的!请教一下,这是什么材质的涂层?

网友A:
铝线  垃圾货 扔

网友:
漆包线而已,电感、变压器(耳机线)里很常见,就是颜色区别而已

网友:
铝线,外面是一层透明pvc之类的材质

网友:
应该是表面有一层漆膜了,所谓的漆包线吧

网友:
我也有两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  垃圾货 扔

铜镀锡的,之前捡到过,外面的绝缘皮不耐高温,飞线很好

网友:
景观霓虹灯用的吧,不过这么小型的,应该是装饰居家的。

网友:
就是透明漆而已。我有镀银线,比你这个还银光闪闪

网友:
表皮是一层很薄的透明塑料

网友:
银色是线的颜色,表皮是透明的。感觉是铝线。

网友:
是否铝线,剪一段看截面。

网友:
涂层应该是复合塑料。

网友:
做成这样的颜色和材质,利于隐形应用。

网友:
这是荧光棒里拆的那种吧!里面是贴片LED,焊接在2条漆包线上,外面用环氧树脂密封

网友:
银色漆包线,里面是铜线,外表涂银色绝缘漆,有些彩灯用银、黄两色引线区分正负极。

网友:
其实就是装饰灯,闪烁起来美美的。

网友:
小朋友玩的气球棒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