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D791拆机维护

楼主(2020-05-03):
也没按顺序发图,供大家参考

网友A:
如果后面这些图是你装回去的话...那你打滑的六根圆柱装反了,圆润的一头在上面,才能和最下级外齿圈上的牙起到打滑...反装会磕着

网友:
太复杂,我拆了肯定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面这些图是你装回去的话...那你打滑的六根圆柱装反了,圆润的一头在上面,才能和最下级外齿圈上的牙 ...

这样看还真是反了

网友:
拆了装不上了。。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俺是拆了就装不回去了。所以就用。

网友B:
我手里一台791插上电池灯就亮,特别亮那种,拨动调节亮度的那个开关也没用,其他功能倒是正常,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一台791插上电池灯就亮,特别亮那种,拨动调节亮度的那个开关也没用,其他功能倒是正常,您知道怎么 ...

以前不这样吗?手里的米沃奇都是一插上电池照明灯先亮几秒然后熄灭。

网友D:
你这拆开保养是好心办坏事了,不要看原装的油发黑就都弃用。原装润滑油本身就是黑色的二硫化钼润滑油。你的油用错了。要用二硫化钼润滑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一台791插上电池灯就亮,特别亮那种,拨动调节亮度的那个开关也没用,其他功能倒是正常,您知道怎么 ...

控制器的输出坏了 只能把灯拆了  我的887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控制器的输出坏了 只能把灯拆了  我的887也是这样

就是没法修了呗,嗯,可惜了,我已经给灯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不这样吗?手里的米沃奇都是一插上电池照明灯先亮几秒然后熄灭。

以前不是,好的时候插上电池不亮的,要按动扳机才会亮,有三档不同的亮度调节,现在坏了,插上电池就亮,也调不了了,只要电池有电就一直亮

网友F:
好东西 看起来不错
多钱入得

网友:
原来这么多零件,我18年买的796,到现在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拆开保养是好心办坏事了,不要看原装的油发黑就都弃用。原装润滑油本身就是黑色的二硫化钼润滑油。你的 ...

波箱进水了,油变质了,所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面这些图是你装回去的话...那你打滑的六根圆柱装反了,圆润的一头在上面,才能和最下级外齿圈上的牙 ...

谢谢指点,应该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东西 看起来不错
多钱入得

1100,以前实体店买的,两电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一台791插上电池灯就亮,特别亮那种,拨动调节亮度的那个开关也没用,其他功能倒是正常,您知道怎么 ...

控制模块问题

网友G(2020-07-03):
得伟最便宜的磁浮无刷技术的中型机,以后出的新款中低端机器都不带磁浮技术了,仅仅是无刷机而已,带磁浮技术的机器主公高端机,得伟磁浮无刷那种高转速高扭矩,真是爽,新款的转速都降到1.5k转了,就这扭矩也比不了磁浮无刷,791除了批头容易松几乎没有弱点(呵呵也可以认为提速快),之后更新的几款机器不带磁浮技术听得声音都不对了,791 796等中端机器属于高档领域机型,今后更新估计定位专业机,其他机型取消磁浮技术降低成本主攻家庭或者准专业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得伟最便宜的磁浮无刷技术的中型机,以后出的新款中低端机器都不带磁浮技术了,仅仅是无刷机而已,带磁浮技 ...

好专业,现在得伟哪些型号还有磁悬浮技术呢,无刷版701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