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监控头DH-IPC-HFW2015B尾线更换

楼主(2020-05-03):
前几天在某鱼看到一款监控头,大华DH-IPC-HFW2015B,剪线的,闲来无事,组个小监控玩玩!

拆机时就拍了尾线端子的照片!

找找序弄了有一会儿
尾线端子一共10根线,只知道红线和黑线是监控头的12v电源正负,余下的8根线不知道哪是1-2-3-6数据线,最后试出来是紫-棕-橙-蓝,余下的4根线作用未知!
这是9芯尾线,蓝白-蓝-绿白-绿对应1-2-3-6,两对红黑线是电源正负,紫色是尾线网口指示灯线,接哪里未知!

对应各自的位置,把端子替换,装回去就成了!

网友A:
我这还有几个海康头都是尾线被破坏了 企业装修拆机不剪综合线直接剪尾线也是人才

网友(2023-04-23):
我也试出来是棕紫--橙-蓝 对应1.2.3.6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还有几个海康头都是尾线被破坏了 企业装修拆机不剪综合线直接剪尾线也是人才 ...

有些人不懂这个,但是综合性剪起来危险性也比较大啊

网友(2025-08-25):
TB上有现成尾线可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