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只卡西欧的石英手表果然不出所料

楼主(2020-05-03):
这只石英手表不会走。然后发现后盖是用撬开的方法。用小刀撬开后发现电池是626s。机芯是10块钱的美利达经典日历机型。
这种机芯很经典,走时很精准,耗电又少,换一个电池能用两年以上至少。
把以前买来的电池一块钱一节换上,手表,又愉快的走动了起来。
现在吐槽一下瑞士的机芯又贵又不好,噪音很大。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国外瑞士原装买来的2000块的手表,用了10年,然后机芯买一个要180,对比了日本的机芯,瑞士的机芯,它走动的噪音很大,没舍得买。我换上了日本的8块钱的黄金机芯以后,现在一年误差就一秒钟。虽然大小不匹配,但是我用胶水粘住了。瑞士手表用日本机芯,现在不戴着手表,就看这电池能是否用3~4年

网友:
表示对表无爱,围观...

网友:
在用二手卡西欧BEM-506。

网友:
楼主,啥样的年差机芯才8块啊。有链接没?

网友:
表的成本很低啊

网友A:
几百块钱的手表,才用十块钱机芯,是不是利润有点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百块钱的手表,才用十块钱机芯,是不是利润有点大啊

手表里机芯的成本不算高,尤其是石英表的,还是外壳,表盘,指针比机芯贵!

网友:
年差1秒,比我的年差西铁城合适还啊,话说标称年差1秒的去年才出,想了想没舍得败。
看着是2035,楼主应该是运气好碰上了,也有可能是楼主测的有问题,没有温补的32768冬夏之间月差都不止1s

网友:
在用AC-S810W,太阳能的,还是防水的,数字机械双显示,已经用了4年多了

网友(2021-01-07):
厉害了,向你学习才行。

网友B:
年差 1秒的  8元 不信       日差1秒的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差 1秒的  8元 不信       日差1秒的  有可能

卡西欧的电波指针石英表可以做到,正如9楼说的,没有温度补偿的话,32768冬夏之间月差都不止1s,所以小日本又开发了电波授时的手表。

网友(2023-02-14):
这个Miyota 2035的双历版2015机芯,主要部件都可以和2035机芯通用,在casio低端的大三针双历都是用这个机芯,但是后来的切换到了更低端的SEIKO的VX43E双历啦

网友(2025-02-06):
瑞士的石英机芯噪音很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