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凯生太阳能充电宝 找充不进电原因

楼主(2020-05-03):
今天没事,把太阳能充电宝拆了,原因是充不进电,用太阳能和充电器都是显示已经冲满,实测电池电压4.07v,应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嗯拆开看看

嗯拆完了
然后
就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楼主:
这里面的电池是铅酸电池?
哪位师傅懂
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面的电池是铅酸电池?
哪位师傅懂
可以指点指点

我觉得应该是锂电池,好像是超极本或者平板上,用的软包液态锂离子电池。楼主的电路跟我买的紫光充电宝一样,都是落后的线性充电加二极管整流升压,好点的是SY7066同步整流升压,线性充电我给去掉,用SY6912同步整流充电小板替代。

网友B:
也可能是设计到这个电压就满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锂电池,好像是超极本或者平板上,用的软包液态锂离子电池。楼主的电路跟我买的紫光充电宝一 ...

有道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设计到这个电压就满的呢

满电是5.2V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