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加了个对插头,千兆网络非常不好,一根线就好使

楼主(2020-05-03):
家里使用的是电信的宽带,光纤入户,然后是华为的光猫,200兆的宽带。光猫一个千兆口,一个IPTV口,两个百兆口,分别对应1234口。

之前使用的光猫接一个路由器,使用无线与电脑连接使用,没有什么感觉。
现在想使用电脑和光猫直接用网线连接,电脑也是千兆卡,光猫也有千兆,当然想使用两头都是千兆口来连接使用啦,这样200兆的带宽也就能够使用了,尤其是在下载东西的时候。

但网线不够长,只有几根比较短的网线,好在手头有这种网线连接口

想通过这接口来延长网线。
但想法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使用了这个接口之后,千兆口时通时断,还经常得不到DHCP的IP。想着可能是光猫这个千兆口坏掉了
但使用每一根单独的网线连接电脑的光猫时候,使用那个在线测速时候都两百多兆,一旦加上这个接口就不靠谱了。
但还有另一种现象,使用同样的网线同样的接口,在光猫处把千兆口换到百兆口时,网络就特别稳定,测速也是百兆多。

这个现象好奇怪,难道千兆不能使用这个接口吗?

网线都不长,每一根都是两三米的线。好奇怪。

网友A:
这种直通头经常会接触不良,还不如直接刨掉线皮接上耐用。

网友B:
我也买过这种接头,两条一米左右的网线接在一起连接光猫和电脑,倒是没出现问题,千兆能跑满。

网友C:
只能说你这直通头质量太差...

网友D:
10元钱一个的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这种直通头故障率挺高,还不容易检查出来。往往测线仪显示是通的,通网不行,掉包严重。现在都是破皮直接接!

网友F:
先不要什么都扣在这个延长器上,你要确定两根线的线序是完全一致再说

网友G:
买个做工好点的直通就好,这个太差了

网友H:
有质量好一些的,这种接触不良都很常见的

网友:
这种接头多数是铁线做的,另外接触电阻大,跑千兆容易不稳。

网友:
连接头的问题无疑了,还不如直接剥皮对接

网友:
像我很不喜欢这种方式,不管是加交换机还是直通头等,中间转换次数多了,延迟和故障率也就高了。就算是剥开线芯驳接,也比使用这种垃圾直通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通头经常会接触不良,还不如直接刨掉线皮接上耐用。

这不也是个临时用一下子嘛,又都是成品线,就没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这种接头,两条一米左右的网线接在一起连接光猫和电脑,倒是没出现问题,千兆能跑满。 ...

说的可是这个事儿呢,就这个距离感觉弄个8根铁丝直接连上也能通吧,谁想到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你这直通头质量太差...

不知道呢,就是个对接,弄个铁丝缠上也没这么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元钱一个的能满足你的要求。

四米多的线也没必要弄那么贵的吧,这是手头上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直接重新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直通头故障率挺高,还不容易检查出来。往往测线仪显示是通的,通网不行,掉包严重。现在都是破皮直接接 ...

成品线,没想这么说,就直接那么弄了,结果发现这个情况了,感觉好神奇。没多长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不要什么都扣在这个延长器上,你要确定两根线的线序是完全一致再说

这个倒没什么问题,都是568B的,虽说是成品线吧,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每根直连都能行,都能显示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做工好点的直通就好,这个太差了

赶上手头有这个东西就用了,没想到会这种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质量好一些的,这种接触不良都很常见的

现在就是怀疑这东西不行,但就这三四米的线,用个铁丝也能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