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根炸鸡的山上PD充电线,求教芯片作用

楼主(2020-05-03):
偶得别人炸鸡的type c/Lightning线,很惨。拆开Lightning插这头看不懂,才想起拍照求教。没标,看做工,估计是高仿货

航天器飞走了,留下一地狼藉。这面有个无字的6脚芯片

另一面,有个方块芯片(外露8脚)。此款黑线是type c的5V+,有违一般常规,难道是故意的?

透光图比对

焊盘2是5V+,焊盘1是GND。传说这种type c/Lightning线是应快充大电流而生,但透视下通向水果插头根部充电线箔,也未见特别加粗啊

这是电源接线面的方块芯片,查不到资料

求助(不为修复,只为学习):
炸飞的元件(貌似3脚,不确定),无字的6脚芯片,和最后展示的方块芯片,各是什么功能?有资料和/或小板电路图的坛友,恳请不吝指教和提供,在此拜谢各位出手相助的大侠!

网友:
这个比常见山寨货要好些

网友:
PD线是不是就是闪电线?

网友A:
会不会是个P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个PMOS管

方块芯片旁边,已经有个30P05(30A的PMOS)了

网友:
炸掉的是一个三脚,丝印我记得是K72来着,也是一个贴片场效

黑线是火线搞不好就是因为顺着,正好黑线在那边就不交叉了,小厂定不起线材。

网友(2022-12-03):
山寨无所谓 只要能pd快充就行了 刚开始我某宝撸的10块钱左右一条 能快充 去年又看到3块钱一条的 撸了一条 结果只能5v 上周从老五家3块一条撸了两根 看评论能快充 到手测果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