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奶粉罐DIY一个鼓风机

楼主(2020-05-03):
鼓风机,就是一个离心风机,可以用来吹尘,也可以用来做柴火炉的送风机。

手上有一个直流电机,估计12V的,力气挺大的。
想做一个鼓风机,给柴火炉加加火力。
好啊,开始动手吧。
1、找一个奶粉罐,或者你手上有合适的圆罐,做风机的外壳。

找合适的高度,横腰裁断,就是风室啦。

2、用内盖开做叶轮,划线,注意对称。

3、再裁些铁片,做叶轮片,胶水固定,再加小螺丝,强度要够。

4、再裁些铁片,做风管,然后风室开孔,连接。

5、总装起来。

外盖开孔做进风口
6、喷漆

7、胶水密封好,就完成啦。

好啦,就这样子啦。
风力很大,如果用来吹柴火炉,风管收口大点,如果用来除尘,风管收口小点,风力更大点。

焊点难看点啦,烙铁功率小点,焊锡为没有多少了,将就点吧。强迫症的话,就花点时间打磨吧。

网友A:
这样玩,注意安全啊,还焊锡不够,就算够,手工这样焊扇叶转盘的强度也不够的。另外同心度的问题也很难保证,真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玩,注意安全啊,还焊锡不够,就算够,手工这样焊扇叶转盘的强度也不够的。另外同心度的问题也很难保证 ...

多谢提醒。叶片不是焊接的,卯死了。转子很轻,惯量不大,当然,安全第一。风管是锡焊,比较牢固,外观不好看而已。

网友:
很有创意,动手能力强。不错。

网友:
创意不错,啥时候也参考一下用暴力风扇做一个

网友:
我是直接买个4x4厘米的暴力风扇,出风口是用矿泉水瓶口。12v电源1.8A电流。吹电脑机箱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B:
风页用折直角然后铆钉啥的不好吗 胶粘不怕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页用折直角然后铆钉啥的不好吗 胶粘不怕掉?

就是折直角固定的。。。。没看仔细

网友:
以前用铁的饮料罐做过一个,全程锡焊连接,5V很暴力了,拿来野炊的时候吹风用,还可以吧

网友:
叶片背面可以上三角铁皮做加强筋……保证长时间用叶片不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