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疫情后第一帖,老货格兰仕WD700G微波炉拆修

楼主(2020-05-03):
这次疫情在老家隔离几个月,最近才回来,图方便,想用一下家里的一台2001年(出厂日期不是很清楚)的微波炉,热馒头和包子,结果不能用,故障表现为接电时间显示正常,不能启动,菜单旋钮不良,初步判断可能故障为:1门开关不良,2 启动按钮不良,3 菜单旋钮不良,按照这个思路,拆机修理,经检测:1 门开关良好,排除门开关不良,2 启动按钮确实不良,由于手头没有合适微动,就只好WD40伺候,经清洗后解决不良,3 拆开菜单旋钮,发现不是很脏,但还是清洗了,满怀期望装机,发现故障依旧,看了不是这些问题,后来仔细看板子,摇动菜单旋钮开关,发现有焊点断裂造成接触不良(图中红框处),经补焊,故障完美排除,各项功能正常。

外观

型号

出厂日期,看不太清楚,好像是2001.6出厂

说明书

门开关

主控板

菜单旋钮

撬开固定的四个脚,拆开菜单旋钮,不是很脏

就是这两个地方断裂,

旋钮上盖

集成电路

二极管

磁控管

变压器,据说这是做电焊机的好东西

保险丝

未知东西

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竟然是大宇的磁控管,为什么不用格兰仕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大宇的磁控管,为什么不用格兰仕自己的?

大宇韩国的牌子,质量应该不错吧。01年格兰仕应该还没有能力做磁控管,我家那个05年格兰仕用的自己的磁控管。

网友B:
格兰仕自己做磁控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兰仕自己做磁控管吗?

格兰仕是世界最大的磁控管生产商

网友:
好硬气啊,呵呵

网友:
样式一看就是仿LG   那会儿格兰仕的微波炉还在初级阶段

网友:
老机器焕发青春

网友:
二手磁控管便宜,某宝20多

网友:
去年在天猫格兰仕旗舰店买个最便宜的微波炉,到手后放桌面居然放不平。有一只脚悬空的,为什么国内很多新品牌是越做越好,老品牌却越做越差呢?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机子的照明灯在哪里?照明灯不亮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机子的照明灯在哪里?照明灯不亮了,谢谢!
你倒数第二张图 左边那个就是灯泡啊,黑色底座下面就是
一般都是 磁控管左上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倒数第二张图 左边那个就是灯泡啊,黑色底座下面就是
一般都是 磁控管左上方
...

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张图里有楼主

网友(2021-07-31):
家里上台90年代中期的格兰仕,磁控管是松下的,那时候买的价格好像是800块

网友(2024-09-02):
大宇韩国的牌子,质量应该不错吧。01年格兰仕应该还没有能力做磁控管,我家那个05年格兰仕用的自己的磁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