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小米四轴无人机1080p版拆机换外壳

楼主(2020-05-03):
众筹后用了几年的小米无人机1080p版外壳被我不小心压坏了,刚好是固定电机的地方,不换的话有坠机风险,于是闲鱼50包邮入手了个后壳,准备自己动手换一下。
拆下所有螺丝把上壳取下来,上壳GPS部分的盖子是双面胶粘的,掰一下就下来了,拍张照片记下所有的走线位置。

之后取固定电池的塑料桶,这个很难弄,因为背面是502胶粘的,慢慢掰开,不要大力出奇迹,掰下来后发现后面有六个点胶的地方。

之后拆电机电调,拆了时候会发现四个照明灯没办法拿出来,我先把主板上的灯插座拔下来,然后剪断下图中的地线,这样就可以把插座从装灯的地方穿过来。

取下四个灯以后整个电路就可以从后壳上取下来了。

然后再按照之前的照片装进新的外壳里,走线要注意按照之前的走法,不然上盖不好盖住,最后用502把电池桶固定在新外壳上。

然后把四根地线用电烙铁焊在之前电调的位置,不焊的话可以开机但是自检不通过,机器会一直响。

焊完后就可以正常测试飞行了。

一切正常,又可以爽飞了。

再上一张遥控器的拆解图。

网友A:
跟我的一样,也是电机处塑料老化断裂,炸鸡!

网友:
这做工。。。。不敢恭维

网友B:
可以在网上先买实惠版本玻璃钢穿越机架子,把楼主电路电机等都固定上去,碳纤维更好更贵,不过得要做绝缘避开碳纤维导电。

楼主:
我这是放包里压断的,换个外壳就行了,确实是塑料有些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一样,也是电机处塑料老化断裂,炸鸡!

我这是放包里压断的,之前也炸过机,不过外壳没摔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网上先买实惠版本玻璃钢穿越机架子,把楼主电路电机等都固定上去,碳纤维更好更贵,不过得要做绝缘避 ...

换架子还要重新设计走线,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