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BM T42引出原生RS232串口

楼主(2020-05-03):
五一,哪里去不了,在家继续折腾IBM  T42 老本本, 前几个周末已经引出USB 3和USB 4接口了(按照坛里的帖子做的,此处略)。受此启发,想把COM 口也引出来,网上收索,终于找到IBM T40 的点位图,主板和T42一样,找到了在内存条下面的M3243芯片的 TXD和 RXD 信号的引脚,翻出个9芯公头,2脚接RXD,3脚接TXD,5脚接GND从上次改的USB的GND上; 接好线后,短接公头的2、3脚,接好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收发正常;重新排布固定一下两个USB 口和这个串口,USB 口顺便缩进一个,插上无线鼠标的接收器。

楼主:
感谢版主打赏

楼主:
中间漏拍几张图,本来想用台式机上的的带线串口直接焊的,无奈手艺太菜,老是粘连到其他引脚,最后用节能灯里面的漆包线焊的,焊好后点上透明的704胶水固定的。

网友:
专业知识令人羡慕——不过,那口子是不是可以处理下,有点简陋啊

网友A:
直接买个底座多好,我好像有个闲置的底座

网友:
只需要引出2.3.5.脚位就行吗?不是一共有9根线吗?只因出3根线会不会功能缺失?

网友B:
有带com接口的笔记本电脑的拆机图吗?想看一下笔记本整机原装的com口引出的是几根线?

网友:
M3243芯片是专门的com口芯片吗?

网友B:
按照坛里的帖子做的, 有这个帖子的链接吗?能发一下吗?先谢谢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坛里的帖子做的, 有这个帖子的链接吗?能发一下吗?先谢谢您的分享。 ...

USB 口的引出,是参考本论坛 老站里面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9064  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3860

网友:
按照楼主的思路,所有的笔记本只要能够找到点位图或者叫做接口电路的话理论上任何笔记本都能加装com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带com接口的笔记本电脑的拆机图吗?想看一下笔记本整机原装的com口引出的是几根线? ...

成品笔记本里面的COM都是9针都联的,我这是图省事的,针脚太密了,很难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底座多好,我好像有个闲置的底座

本着 不花钱的目的啊,底座也太不便携了

楼主:
上面引脚图错了,我忘了把图片旋转了,下面是正确的图

网友: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那么老的电脑,当个完整的古董不好吗,哈哈

网友C:
这么老的电脑,开机都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老的电脑,开机都卡吧

一点不卡,先装的是239M那个WIn7  很流畅,后来为装一些老软件,重装回XP  ,80多兆的精简版,也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