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手机多路充电防盗报警器 MD080/MD042

楼主(2020-05-03):
拆个手机多路充电防盗报警器,能充电拔出能报警,主要商场里面做手机演示的,想改成纯充电器,大侠没参谋一下怎么改动。

9~16伏,输入

本来里面有块小电池,鼓包拆掉了。

主板及芯片

无线遥控部分可以焊掉,还有哪些部分可以去掉,纯充电就行,不用报警控制部分。报警后可能要复位,麻烦。

欢迎指导

网友:
喇叭掐了,完工

楼主:
不行的,它输出报警,电压才2v左右

楼主:
感觉只有改刷一遍程序才行

网友A:
里面塞一个5伏5安模块电源,加一个60摄氏度温控开关和小风扇散热,最后把喇叭改成假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塞一个5伏5安模块电源,加一个60摄氏度温控开关和小风扇散热,最后把喇叭改成假负载电阻。 ...

感觉只是用了usb座和外壳

楼主:
搞定了, 把CPU吹掉完事

网友:
喇叭剪了,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