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米MAX2更换摄像头

楼主(2020-05-03):
朋友的小米手机,说是摄像头不能聚焦,买来新的,拆机更换,修复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摄像头坏的手机,果然 是真小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摄像头坏的手机,果然 是真小米

华为也有坏的...除非没有可动部分

网友:
摄像头换起来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吧?直接拔下来插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