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直播中,请教老司机带路,难道这就传说中的日系亏缩大发?但如何恢复...

楼主(2020-05-03):
不知道开水烫了以后从里面往外面顶可以归位不 试下
要是拆的话怎么拆呢?求老司机带路、、————————
最近高速公路在测试etc,很多出口都有拥堵情况,今天出口子的时候发现前面车在退,也跟着退,没注意有个车从我后方绕到右侧去了。只听见砰地一声,对方直接下车,我下车连忙道歉,大概看了下对方的被撞的部位,貌似没啥大碍啊,擦了几下对方车,说没事啊,都没露底漆。。。我的你看都凹成这样了,对方说对不起就完啦?这时候lp在车上说要不走保险吧,我说要不先拍照?对方不知道这么了,想了想,说,算求了,直接就开着车走了。。。我愣了一愣,也开车回家。这么大的凹坑,
——————回到楼下车库,望着这个大坑,心想难道这就传说中的日系亏缩大发?日粉们还说的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就是说让自己变形,来保护对方不管是车还人,再想想也是哈,要是我的这个屁股不凹进去,他的车就不止掉一点油漆那么简单了。(话说他的貌似也有一个小凹坑,但我看着不是很明显异于,他车身上的油漆都黏在我车上了。修补起来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吧。)——————
最后,还是要检讨一下自己,挨过几次擦挂都是有人在前面催促啊之类的,就慌里慌张的倒车,也不注意看后视镜挨的,得长记性了啊。。。

——————楼下有图,最新进展---那些卡扣都不用拆的,直接由几颗螺丝拆了以后,可以跟挡泥板部分分离,分离点位不用拆那几颗麻烦的卡扣。
完了热风枪伺候以后就好了,用香蕉水擦拭后对方油漆掉了,准备明天补漆了。

网友A:
开关多浇几次,可以顶出来

网友:
先趴下去看看后面有没有操作空间,如果有就直接烫后手上戴手套按出来。如果没有空间就用马桶吸试试看,不行就要拆下来了。一般下面有几个固定螺丝和卡扣,拆下来就可以拿下来了!只是人要趴下去很累!

网友B:
来个五根热熔胶用打火机粘上去,然后二个人用力向外拉出来,最后开水把胶冲下来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五根热熔胶用打火机粘上去,然后二个人用力向外拉出来,最后开水把胶冲下来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 ...

视频里小坑都拉的出

网友:
热水烫、热风枪离远点吹,你这个不严重,估计会自己弹出来的。

网友:
可以修复。
1.仰着躺下,眼睛看看,动手摸摸,看手能不能顶到。
2.千斤顶(注意安全,找砖头辅助垫)顶起来,拆右后车轮和挡泥板,空出空间。
3.大锅开水慢慢浇一半水,别拿这个小壶。
4.带微波炉用的隔热手套,把手伸进去,往外顶,先顶变形最厉害的地方,不需要太大力气。
5.小凹凸,再浇开水,慢慢修正就行。
切记有开水,千斤顶,安全多注意。

楼主:
最新进展 壳子恢复 准备明天做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多浇几次,可以顶出来

其实这个可以不用拆那些卡扣子直接下后保险杠的。这里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可以不用拆那些卡扣子直接下后保险杠的。这里走了很多弯路

红的可以抛光弄掉,或牙膏,几个黑点补下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的可以抛光弄掉,或牙膏,几个黑点补下点也行

直接香蕉水伺候,反正都要重新做漆

网友D:
撞多几次就会习惯了,这一点点什么都不影响,没必要做漆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啊,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撞多几次就会习惯了,这一点点什么都不影响,没必要做漆

自己有喷漆 简单做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E:
不习惯看后视镜就装个倒车雷达和倒车摄像头,省这点钱干啥,好在是撞车,要是撞压到小孩就不是几万块能解决的了,要是有车我非得装个4个8个摄像头,小孩个子小根本看不到,特别是右前和后面视线死角

楼主:
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习惯看后视镜就装个倒车雷达和倒车摄像头,省这点钱干啥,好在是撞车,要是撞压到小孩就不是几万块能解决 ...

高速出口etc 收费站的etc故障 现场很混乱 都在倒车插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习惯看后视镜就装个倒车雷达和倒车摄像头,省这点钱干啥,好在是撞车,要是撞压到小孩就不是几万块能解决 ...

本身有倒车影像,现场很混乱 后方车也在乱插队 反应不过来

网友:
保险杠就是拿来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