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屋脊式双筒望远镜

楼主(2020-05-03):
现在世面上流行的望远镜主要有屋脊式和保罗式,这两种望远镜的区别是反转光线的结构不同,因此得名,屋脊屋脊,就是反转的棱镜从某个角度看,就像是房屋屋顶的屋脊,他是由几片镜片组合在一起,光线在镜片里面来回反射,最终得到的图像被旋转180度。保罗式望远镜就比较简单,用几片反光镜让光线在镜片外反射,因此结构简单,呈象效果好,不会因为光线在棱镜里面反射导致的衰减,缺点是因为用了几片镜片做的反射,所以体积大。

两种结构望远镜的结构图

↑ 双筒的望远镜直接拆开一个筒,另一个除了目镜不能微调焦距其他完全相同
拆解的方法比较简单,拧开套筒上固定目镜的一字螺丝即可

↑ 一个屋脊式望远镜主要由目镜+反转镜片+物镜组成

↑ 这个是目镜的侧面,通过旋转上面的环状调节器能够微调目镜的上下移动(微调),起到了调节人眼左右屈光度不一致导致看东西不清晰的问题

↑ 目镜对着纸上写的上字

↑看到的上字被放大了很多倍,说明这个目镜的放大倍数是比较大的

---------------------------------------------------

↑中间这个由好几片棱镜组成的反转图像的结构就是屋脊式望远镜的命名由来了,这个棱镜组的作用是把通过的光线旋转180度,玩过天文望远镜的都知道如果望远镜不加任何光线反转的镜片那么看到的图片会是倒立的,不符合人看到的实际图像,所以专门加上这个反转结构让图片变''正''了

↑一侧,

↑ 另一侧

↑对着纸上的字

↑看到的上被旋转180度了,注意的是虽然被反转了但是没有任何放大作用的,然后从里面看的东西都变暗了,这是因为光线在棱镜里来回反射会有衰减,再就是这个可视范围真的好小,低端望远镜太差了,这可能就是为啥看到的视野很小又暗淡的原因了

-----------------------------------------------

↑最后是物镜,物镜跟目镜一样是一个放大镜,但是直径比前者大,放大倍率比目镜小,旋转望远镜的手轮后能带动那个生锈的调节杆,能够调节物镜在镜筒里面的上下位置(也就是调焦)

↑ 里面是物镜套上一个小的筒再套入整体的镜筒里,溢出来的浆是阻尼油

↑对着上字

↑看到的上,明显比目镜的放大倍数低,但是光线明亮

总结:
望远镜的整体结构就是两片凸透镜,再加图像反转装置,最后我尝试着去掉屋脊棱镜,适当调整加大目物镜之间的距离(因少了结构的光线路程),得到的图像虽然颠倒了但是比原来清晰很多,视野变大了,是因为棱镜太差了…

建议大家不要买这种口径小的玩具级别望远镜

网友:
给小孩子买了个星特朗的7x35的 就是这种结构 效果也还不错

网友:
有点逻辑复杂,这望远镜,我还要再研究研究

网友A:
最简单的玩具望远镜就是一片凸一片凹的那种

网友:
早前也拆过一个~

网友:
玩过62望远镜,就再也不想玩其他中低端镜子了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分为三大模块,粗调焦物镜组,棱镜组,细调焦目镜组,类似微单更换需要配件,可更换变倍目镜和定倍目镜,高倍物镜和显微镜物镜,便携物镜,屋脊棱镜和保罗棱镜,有些像naglar等正像目镜无需棱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分为三大模块,粗调焦物镜组,棱镜组,细调焦目镜组,类似微单更换需要配件,可更换变倍目镜和定 ...

望远镜的物镜是不负责调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望远镜的物镜是不负责调焦的

我零几年附近市场里,买的熊猫小单筒是物镜固定的。最近父亲网购的小单筒望远镜更高级,好像是小视场APO平场目镜变倍,物镜调焦对焦,可调到半米微距,配合网络摄像头可以改电路板芯片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玩具望远镜就是一片凸一片凹的那种

这种放大倍数小,只能做玩具

网友:
以前只还真不知望远镜是这两种类型的,还以为只是造型不一样呢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什么鲨鱼牌的200多钱,用过一次感觉看着眼睛不舒服,就扔床底吃灰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零几年附近市场里,买的熊猫小单筒是物镜固定的。最近父亲网购的小单筒望远镜更高级,好像是小视场APO平 ...

那个结构不是物镜对焦,而是内对焦,画一下光路,实际会发现和相机的整组调焦不一样,这个改变的还是目镜物镜间距,望远镜的整组是成虚像,相机是实像,所以不能简单用旋钮前后位置判断对焦组位置

网友(2021-02-20):
我一个军用的弄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