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铝合金锅这种水垢怎么去除不掉

楼主(2020-05-03):
农村烧水的大铝合金锅,永久了底部好多厚的水垢又硬,放米醋煮开了一点都没有掉,怎么处理才能弄干净

网友A:
多煮一会儿,然后放一夜试试,醋酸是弱酸,没那么厉害。如果不是做食物用的话,可以试试洁厕灵,含有草酸。我的黑色裤子都腐蚀掉色了。

网友B:
化工店 柠檬酸 买点丢进去煮煮完事

网友C:
煮鸡儿,弱酸一煮就分解了...

网友:
白醋泡,比米醋浓

网友:
阿尔茨海默专用锅

网友D:
切两个土豆煮煮试试,泡一晚上,你会有惊喜

网友:
用洁厕灵有效可以试试。

网友E:
抛光机一抛 亮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煮一会儿,然后放一夜试试,醋酸是弱酸,没那么厉害。如果不是做食物用的话,可以试试洁厕灵,含有草酸。 ...

洁厕灵那是有漂白粉,不是腐蚀掉色的,是漂白掉色的。

网友:
怎么会煮开呢?湿度的增加一点温度还行,提高一点反应速度。加热温度高了都会很快挥发掉。煮开了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抛光机一抛 亮的不要不要的

那抛光完了估计也就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煮鸡儿,弱酸一煮就分解了...

醋酸那不叫分解,挥发了。

网友:
草酸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抛光机一抛 亮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F:
控制好温度,干烧烧红然后冷水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好温度,干烧烧红然后冷水激

这样真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两个土豆煮煮试试,泡一晚上,你会有惊喜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煮一会儿,然后放一夜试试,醋酸是弱酸,没那么厉害。如果不是做食物用的话,可以试试洁厕灵,含有草酸。 ...

化工店那里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化工店 柠檬酸 买点丢进去煮煮完事

要煮开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