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parrot 3s平衡充

楼主(2020-05-03):
闲鱼发现的 据说能支持接近50w快速充电 于是买了两个 看看怎么样 搜了下好像是无人机充电器 想试试能不能做成6s 那样比b6又便宜又好 先看看外观 配件 感觉做工特别好

楼主:
先3s充个里奇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3s充个里奇电池试试

试了下 从4.15开始 某一节充到4.21就会停那一串 其他继续 好像是单片机控制

楼主:
不太懂 大佬看看

网友A:
拆在哪里? .exe文字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在哪里? .exe文字补丁

有了 不过有个缺点 好像是不能单独给一节充电 只能串联平衡充 有可能我没研究明白 等再看看

楼主:
找不到更多资料 应该是这一款

网友:
说下关键字

网友B:
好像是一路一路轮流充电扫描切换,电路比独立电源结构简单,缺点充电倍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一路一路轮流充电扫描切换,电路比独立电源结构简单,缺点充电倍率低。 ...

是吗 不太懂 大佬 现在是只能3路或者6路充电 不能少 有解决办法吗 充电倍率什么意思 功率插座能到50w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吗 不太懂 大佬 现在是只能3路或者6路充电 不能少 有解决办法吗 充电倍率什么意思 功率插座能到50w左右 ...

没法解决,因为原理上是一路一路充电检测电压,轮流切换,开关变压器低压侧只有单路。A6平衡充从原理上是独立开关变压器,高配版好像多了负载容量放电测试,B6也是跟楼主一样只有单路低压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法解决,因为原理上是一路一路充电检测电压,轮流切换,开关变压器低压侧只有单路。A6平衡充从原理上是 ...

好吧 那只能3路充完再充2路了

网友C(2020-10-09):
我用这个充我的3S电池,只能充到12.5V,单颗电芯只到4.15V,用其它的充电器又正常(sony充电器自制成3S的,充满12.6V,单颗4.2V)。

网友:
充电电流可以调不?能调就好了

网友(2021-03-17):
lz是暴力锯开的外壳吗?我也想diy个6s平衡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充我的3S电池,只能充到12.5V,单颗电芯只到4.15V,用其它的充电器又正常(sony充电器自制成3S的, ...

单电芯充到4.15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延长电池寿命,特别是软包锂电池,耐过充电能力比较差。这个充电器隔壁论坛出过一批,据说是法国某品牌无人机的充电器,无人机的电池一般都是软包锂电池,所以充电截止电压设置在4.15很正常。

网友(2021-08-23):
可以 我也买了一个 的

网友(2023-05-23):
我买了两,改成6s 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