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需网络不需手机卡就能联网报警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05-03):
看到一款报警器,说是只需有移动信号就可以使用。可以电话短信微信报警。

怀疑厂家内置了手机卡或者是定制的芯片,问客服只说是高科技芯片。    是不是可以向移动定制可以通信的芯片??? 但这些小众产品移动也肯合作?

这些产品假如厂家不维护了,换了牌子继续做,就失效了。

网友:
买个来拆啊!

网友:
可以电话短信微信报警
说了可以短信报警,记得ip4就有写号机。
而且联通最近几年好像再推无卡手机号,电子手机号。

网友:
写号吧,类似ESIM卡之类的东西

网友:
ESIM卡而已,什么定不定制的,就是手机卡的一种

网友:
所谓的高科技芯片,应该就是esim。就是可以焊接到主板上的sim卡。

现在物联网卡公司集团开户,流量不大的话,也就3-5元一年。
至于客服这样忽悠你,估计是为了回避这个卡到底交了几年的费用这个问题。

网友:
esim 可以参考小米云流量虚拟sim卡

网友A:
你都说了要有移动信号,还问....

网友B:
有么有大神知道,如何查询板载eSIM的芯片型号?我有个上面只丝印了ICCID

网友:
内置物联网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要有移动信号,还问....

我以为有啥黑科技可以免费利用移动信号。

网友:
公司M2M机器测试时一大堆这种芯片,写号的esim芯片,一般8脚,有2X2mm,4X4mm,5X6mm几种规格,你这种是便宜的5X6芯片

网友:
AIR202就是GPRS模块,ESIM卡而已,物联卡很便宜

网友:
区里让大家花钱装防盗车牌,附带一个定位装置我怀疑里面就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有啥黑科技可以免费利用移动信号。

想多了兄弟

网友:
汽车车机上用的也很多

网友:
就是物联网的应用,所谓不插卡,不代表没有ID卡,这种ID卡就是电子SIM,是通过空中写号实现的,经销商包了一个流量池,走的是2G通道,通过EDGE方式拨号上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有啥黑科技可以免费利用移动信号。

那就涉及公开违法了,涉及金额过大,刑事犯罪了解下,为了这点利益搞这种黑科技完全是不划算的,真的有最多就自己偷偷用算了,拿出来卖钱不是找死么。
哈哈~~
你想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么有大神知道,如何查询板载eSIM的芯片型号?我有个上面只丝印了ICCID

ESIM没有型号,sim卡有型号么每个手机号一个型号?
引脚和封装你买的时候会给你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