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大夫,我还有救吗?

楼主(2020-05-03):
朋友电脑有问题,帮他检查发现是硬盘有问题,换了硬盘好了,旧硬盘不要了扔我这里……还有救吗?

我还有个同型号但是不识别的硬盘,交换电路板能不能凑成一个能用的硬盘?

网友:
都这姥姥样了还救啥,你把同型号不识别的bios换这板子上,然后把这板子装到不识别的盘上试试运气

网友:
先低格下看看

网友:
大夫说:一边玩去,你没病!

网友:
这状态,建议送售后换新的...

网友:
可以先换板子和BIOS 试试。

网友A:
没了,割了吧,里面磁铁蛮好的

网友:
还可以救!不近女色,不抽烟,不喝酒,坚持50年,会活过来。

网友:
拆了玩玩,里面有两块超强的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了,割了吧,里面磁铁蛮好的

里面的盘子照镜子也不错

网友:
都见红了,救了也是非残即死

网友:
这个坏道太多了,还可以扫描加入坏道表,但时间可能很长。

网友:
先做一次低格,再扫看看情况,还是这样扔了吧

网友:
重映射扇区红了, 就是废了。 赶紧备份数据。    硬盘是有寿命的,寿命到了,谁也回天无力。

网友:
折腾一番不一定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
先低格,这个最简单,再扫,如果还这样,换版继续折腾

网友:
我的更加恐怖,还在用。

网友:
救了也是浪费电力时间,直接拆开要磁铁好了!

网友:
我还有个同型号但是不识别的硬盘,交换电路板能不能凑成一个能用的硬盘?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很好玩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癌扩散晚期了,不用浪费医疗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