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问下SM2246XT+NW662开卡的问题(容量只有一半)

楼主(2020-05-03):
淘了块SM2246XT的板子,原先是60G的不识别,大S的芯片,让我全给拆了,手里有10片NW662的闪存,植球以后全部焊接到这块板子上,上开卡程序后发现这个2CE的闪存只能识别到1CE,也就是说我计划做个500G的硬盘只能开成240的,无论是我单独上一颗芯片还是上4个都是只能识别的1CE,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处理?板子上没有跳线标识,不知道哪个是管CE的,烦请各位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这块盘我只需要一个240G的做C盘就行了,谢谢,下边是图片。

网友:
买个58xt公版,啥都不用改,直接上!

网友A:
根据标识,猜这个板子每个闪存位只支持1ch1ce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标识,猜这个板子每个闪存位只支持1ch1ce闪存

好吧,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放弃了,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是支持2CE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设计如果贴满只能1CE位 如果贴一半应该可以2CE

网友:
设计这板子的人是魔鬼吗?看样子是给2246G用的,这板子精简(阉割)常见的凄惨红八贴版本,省掉了跳线。。。所以en。。。

网友B:
观察一下CE点位是否有引线就知道了。慧荣公版从上到下按照8CE-4CE-2CE-2CE排列,下面图片列出8CE和4CE闪存位。8CE点位都有引线,4CE点位只有一半有引线。

2CE点位引线更少。

对照CE点位查查看有几根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观察一下CE点位是否有引线就知道了。慧荣公版从上到下按照8CE-4CE-2CE-2CE排列,下面图片列出8CE和4CE闪存 ...

看了下只有一条引线,我已经换1CE的闪存了,对付弄个120G的开卡成功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