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没用就坏的无线鼠标

楼主(2020-05-03):
当时也是优惠购里买的,好像9.9还是多少,很久了,买来就没用过,前几天说拿到公司用,结果坏了,上图

网友A:
换端口还这样。。。走售后    红光鼠标用不惯  用两年的E元素滚轮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端口还这样。。。走售后    红光鼠标用不惯  用两年的E元素滚轮断。。。 ...

几年了,所以东西买来还是要用,不然放坏了

网友B:
同样一个优惠购买的爱国者鼠标,无线的,当时就试了试,放了半年在拿出来装上电池,发现怎么都没法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一个优惠购买的爱国者鼠标,无线的,当时就试了试,放了半年在拿出来装上电池,发现怎么都没法动了 ...

我也是到手就试了下,正常,现在要用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年了,所以东西买来还是要用,不然放坏了

便宜买来就用。。。接收器问题。E元素还是牛屎封装。16年出厂放了几年在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年了,所以东西买来还是要用,不然放坏了

类似的问题,存储卡最常见,好像TLC和QLC几年后数据会出问题,固态硬盘好点,但没机械硬盘存储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问题,存储卡最常见,好像TLC和QLC几年后数据会出问题,固态硬盘好点,但没机械硬盘存储最稳定。 ...

en,所以电脑上机械硬盘还是存储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