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白求教一下,玻化砖钻孔多大钻速合适?

楼主(2020-05-03):
家里的玻化砖上墙需要打6个8mm的孔挂置物架。
本来可以找人弄,莫名其妙就入了坑。
买了手钻,京东买的博世金刚石钻头,打了2个孔就打不动了,看着是正面的横截面上的金刚石磨光了。
用的worx的u131,2档的16,是不是我钻速太高?问题钻速低了也干不动啊。

网友A:
应该边钻边加水的

2个玻化砖的洞,如果比较厚,钻通玻化砖后继续钻而不是用电锤钻头,也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边钻边加水的

2个玻化砖的洞,如果比较厚,钻通玻化砖后继续钻而不是用电锤钻头,也差不多了。 ...

你是说只够钻俩洞这钻头就得费?

网友:
瓷砖钻孔买经常1毛1根的淘宝3角钻头就行了,立昌和龙韵还是科麦斯来着经常搞活动,还有瓷砖如果太硬就必须一直加水钻,转速没要求,越快越好,只是要加水降温

网友:
小孔用电锤打孔才是王道。

网友:
钻玻化砖是要加水的,要不钻头消耗太大。钻玻化砖要用玻璃钻头。普通厨卫墙砖用三角钻头就可以很轻松的钻透。转速上2500比较好。建议用插线手钻,转速高效率会好很多。

网友:
有专门打瓷砖的 钻头。玻化砖 不知道是啥。

网友:
没加水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怕水流的满处都是,可以拿矿泉水瓶接点水,瓶盖上打个孔,底下用抹布接着,边打孔边给一点水就行了,转速几百转就可以,不要太高,太高了水都甩走了。没必要买什么博世钻头,淘宝那种圆筒式的金刚石玻璃钻头就行了。

网友:
看了看,京东的博世钻头要几十块钱一根啊!您这费用太高了吧,淘宝的8毫米玻璃开孔器仅块把钱一个啊。

网友B:
先用玻璃钻头钻穿瓷砖,边钻边加水,矿泉水瓶子瓶盖打个针眼就可以了,后面如果是砖墙可以用三角钻头,混凝土剪力墙就得用专业电锤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玻璃钻头钻穿瓷砖,边钻边加水,矿泉水瓶子瓶盖打个针眼就可以了,后面如果是砖墙可以用三角钻头,混凝 ...

混凝土用玻璃开孔器照样可以打,只是时间长一点。我帮我儿子洗衣间打孔就是这样的,我其实有电锤,但隔壁的住户比较不讲理,懒得得罪他,就没用电锤,用玻璃开孔器十来分钟两个孔也搞完了。

网友:
钻几下,停下来,钻头蘸水冷却

网友:
我家的玻化砖用的是那种空心玻璃钻头,钻的时候要加水,实际上是侧面的金刚石磨的,速度不要太快。一根钻头可以打5-6个洞。三角钻头根本不行,曾用过百得的,博士的三角都不行,千万不要开冲击档,一开三角头就撞碎了。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免钉胶水,现在我不像打洞了,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