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网鱼网咖27吋铝合金外壳一体机加硬盘

楼主(2020-05-03):
趁5.1假期,把网鱼网咖一体机拆了,清理一下灰尘,并把原来的台电120G固态硬盘换成铭宣360G固态,增加日立500G硬盘,机器外观不错,外壳一体铝合金,银色喷砂处理,27吋LCD超薄机身,2560*1440分辨率,显示效果也不错,不玩游戏,看看视频,做做原理图画画板子,玩一下STM32还是不错的,配置如下

顺便跑一下分

废话不多说直接拆,这种一体机面板钢化玻璃是用双面胶粘住的,直接用美工刀四周划一圈就行,拆下两边的8颗螺丝就可以把LCD扣出来

各功能区

这儿就是SATA数据和电源接口,需要把主板都拆了才能加

先拆下LCD驱动板,很厚的导热硅胶,直接贴在散热片上,和金属后壳接触散热

把三个散热风扇上的胶布撕掉,拆掉主板的几颗螺丝,拔掉插线,主板就可以慢慢取下来

三铜管是GTX950散热,两铜管是i5 6400散热

两个笔记本DDR4的插槽,插了一根8G 2133内存

金光闪闪的纯铜散热片,很是厚实

LGA1151封装CPU,支持6代7代CPU

拆机换的主角,日立盘在笔记本上用了快10年,鲁大师检测共4164次,累计19644小时,笔记本也还在用,这次整备把120G固态换到笔记本上。

装好的样子,本来想在后壳上开孔用螺丝固定,那样最好,又能散热,后面有没有

装好开机看一下,没问题

先这样用几天,没问题再贴玻璃盖板

网友:
一体的主板  感觉还可以  玩玩小游戏也是够用的  屏幕不错

网友A:
散热不太好的样子,多少钱入得啊

网友:
除了散热器都比较随意……

网友B:
i5-6500和6400之间我有很大的疑问一直搞不懂。两个价格相差不了多少钱,加一点点钱用6500,性能提升的不是一点点啊!很多机器都用的6400遍地开花,用6500却是少之又少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i5-6500和6400之间我有很大的疑问一直搞不懂。两个价格相差不了多少钱,加一点点钱用6500,性能提升的不是 ...

6500主频高不少,二手的价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太好的样子,多少钱入得啊

1550,一般使用发热还好,看高清视频有点高。用惯了笔记本,三个风扇全开很吵,开50%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太好的样子,多少钱入得啊

我觉得主要是风扇轴套结构不友好,都像建准风扇不可免工具拆解,底部有金属塞,叶片拔不动的话,只能上小电钻开孔加注润滑脂。AVC三洋千红,拆机双滚珠轴承风扇底部卡簧好拆,用加硬镊子或尖头剪子打开后,能去掉扇叶换轴承,nidec风扇卡簧缺口弹簧也不友好,用尖头剪子弄了半天才下来,

网友C(2020-08-16):
你好有显示器驱动界线图吗,拆下来清灰,装回去,显示器就不亮了

网友:
整体感觉还不错了,就是内存和显卡不能升级有点鸡肋了

网友:
这固态。。。不放心。家里有个120G的,做系统盘,一段时间后写入过半就开始爆卡。换下来过后,又没啥问题

网友(2020-09-25):
我看了你的网鱼网咖拆机,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能换i7 6700Kes吗。温度压得住吗

网友(2020-12-15):
这主板给固态硬盘供电的线是什么呀  我这边拆开后装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5-6500和6400之间我有很大的疑问一直搞不懂。两个价格相差不了多少钱,加一点点钱用6500,性能提升的不是 ...

可能是一体机散热原因,6500温度要高一点?

网友:
弄个ql3x。卖了6400还倒找钱

网友(2021-02-21):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显示器驱动界线图吗,拆下来清灰,装回去,显示器就不亮了

可以检查下屏幕上的背光接口是不是断了。 我手上也有个一体机,拿回家就不亮了,拆开检查发现屏幕上的背光座竟然断掉了,后面暴力扩孔 直接把线焊上了

网友(2021-06-23):
屏幕与主板是用什么连接的,lvds吗?

网友D:
麻烦问下,主板与屏幕是如何连接的,lvds线连接驱动板,然后连接屏幕吗?

网友(2022-09-23):
正好再用这个机子,请问可以上m.2 固态吗?主板那边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主板与屏幕是如何连接的,lvds线连接驱动板,然后连接屏幕吗?

主板LVDS连接变频板,然后变频板LVDS连接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