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没用就被小崽子剪线的光收发器,水星 MCG14B-3

楼主(2020-05-03):
事缘家里小崽子把我准备用于改造的4口电口光收发器线电源给剪了。家里又没有其他9V 的电源。只有看看这光收发器能不能用12V了。直接开拆。

被剪电源。

光收发器正面

光收发器侧面

光收发器背面

拆开

细节,只看到电容是16V的,就不知道能不能接12V了。芯片估计也是螃蟹。家用足够了。

底面有散热贴。就不拆了。

有高手知道这供电能不能用12V么?

网友:
不好说你这个行不行,反正我之前单位杂牌子的,用的是5V电源,插上12V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
头次见到还有4口的光纤收发器,估计相当于挂了个交换机吧
一般来说可以用12V的,内部有稳压电路

网友:
这剪的太妙了,头尾断。

查一下dcdc芯片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次见到还有4口的光纤收发器,估计相当于挂了个交换机吧
一般来说可以用12V的,内部有稳压电路 ...

对端是个单口的,比较普通就没拆了。

网友:
查下那个DCDC芯片的丝印吧

网友B:
光纤收发器不拨号可以自己做信号传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纤收发器不拨号可以自己做信号传输吗?

这种本来就不用拨号啊,不要想成光纤猫,一般成对存在,或者一头接交换机的光模块,另一头接这种设备

这种光纤一般叫光皮,便宜的很,200米也就40左右,双绞线理想延伸利器!

网友:
这种剪法问题不大啊,可以接上

网友:
线可以接上 最好别用12V的

网友:
电源线可以依颜色接起来就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纤收发器不拨号可以自己做信号传输吗?

光收发器等于长距离交换机。

网友:
接上线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耐压16v 用12V问题不大

网友:
线能接啊,缝缝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