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刷高恪,4路宽带叠加,不成功?求助

楼主(2020-05-03):
早几年就听说高恪、潘多拉的固件很厉害,只是一直没折腾过。
最近心血来潮就折腾下宽带叠加。
找来了5K2路由器,如下图布置
路由1234k2自带的固件分别中继4个不同的wifi信号。
路由5K2A5版)刷了高恪的最新版的全能包,然后把3LAN口改成了WAN口。再用网线连接路由12,又分别用2.G5G无线信号中继路由34PS:路由5所在的位置接收不到邻居CDwifi信号)。

如此,网速理论上上是4路宽带叠加了。

路由5刷了高恪最新版的全能包固件(刷固件过程略,百度能搜到)。

把其中的3LAN口改成了WAN

路由5的无线中继正常

各接口正常

多线策略为地址+端口

外网配置全打开,并设置为自动获取IP。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

但,为何接口概览里中继的两路wifi流量上下行没有数据??!

更难过的是,一测试叠加后的带宽,竟然5M都不到!

我直接拿网线从路由3连到电脑测试,都不止10M

测试了下迅雷下载,开了加速,下载速度也只有1M/s,相当于10M宽带。

4路叠加后带宽反而变少了!!!
路由1234连的wifi我都单独测试过,每路都在10M左右,照理叠加后应该有40M的,实际却只有4M左右
试了让路由5只连一个上一级路由(比如只连路由3),得到的带宽也是只有4M

求助为何会是这样?

网友A:
宽带商对端口进行了带宽限制,你多拨了反正也就那点带宽

网友B:
可能最后的路由5还不够强大,或者设置路由不对

简单说现在电脑还不知道哪条路线过来的,回去又是哪条线路

我也不太懂,可能是需要汇聚还是均衡负载功能。
你可以先试试用迅雷这类多线程的下载软件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C:
多WAN宽带叠加没多少效果的。用一个K2中继邻居的5G信号,有线连接电脑,测速有惊喜。

网友:
记得好像,中继速度减半

网友:
太高级了没玩过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带商对端口进行了带宽限制,你多拨了反正也就那点带宽

不是多拨,是不同宽带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最后的路由5还不够强大,或者设置路由不对

简单说现在电脑还不知道哪条路线过来的,回去又是哪条线路

正准备路由5换个K2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WAN宽带叠加没多少效果的。用一个K2中继邻居的5G信号,有线连接电脑,测速有惊喜。 ...

测过,都是10M左右带宽

网友D:
我用openwrt也这样干过,搞了半天如楼主一样结果,其实走的就是上面一个宽带(掉速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openwrt也这样干过,搞了半天如楼主一样结果,其实走的就是上面一个宽带(掉速更严重) ...

大家都这样的话,这就难搞咯。

网友:
好像还要设置优先等级,我之前刚开始也是像你这样叠加反而慢!设置主辅线路等级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
中国好邻居呀,厉害了

网友:
现在搞好了没有我也准备把我们家邻居的拉到我们家了和我们家的网叠加一下

网友:
你得先确定中继的信号能正常,你这方式我也试过,用2.4G中继,主要是中继过来的带宽非常不稳定,经常一有大量数据时就丢包。后来试了5G中继其本就不会丢包了,叠加也正常多。

网友E:
如果不是同一家运营商的,难叠加。
如果是的话测速可以叠加,但实际使用效果不行,没有多播的好用。
多播的效果也不如单播的。

另外,你试试一路一路往上加,看看哪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同一家运营商的,难叠加。
如果是的话测速可以叠加,但实际使用效果不行,没有多播的好用。
多播的 ...

我测试了只叠2个电信的信号也不行,一叠加测速就是降到4M带宽。
我看高恪固件的叠加教程,说上级路由ip的前3段不能一致。这个我也修改过了也不行。
换了一个K2来做路由5还是不行。正准备弄个k2p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