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LCD1602显示电脑信息

楼主(2020-05-03):
程序源码、原理图、PCB、Gerber全都在这里,还有演示视频
https://oshwhub.com/XiaoMao/CH552T_LCD1602_Ext

最近开了个新坑,CH55x系列国产单片机,价格相当便宜,带有USB功能,还支持USB烧录,也就是说连USB转TTL都不用买就可以使用,非常方便。

这个系列也有很多大佬在做了。因为这款单片机几乎不需要外围元件,所以几年前就有大佬直接飞线做超低成本的烧录器,但是时代变了,现在做一款PCB只需要5块钱,就不用像以前那么费事了。

这块板子是楼主设计的一款LCD1602的扩展板,上面有一个USB,一个连接到INT0的按键以及一个支持电平转换的UART接口,比淘宝上卖的那些用IO扩展芯片的所谓串口1602要灵活很多。这款板子到底能做什么用,大家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

如果有看了帖子想玩CH55x系列的人,楼主首先给大家排一些坑

1、关于USB烧录:这款芯片的USB烧录流程是先断电,然后按住下载按钮插电源,进入Bootloader模式就可以下载了,和路由器很像。这就涉及到一个USB需要频繁插拔的问题,楼主这片板子其实Microusb插口已经开焊一次了,还好只是开焊,焊盘没掉。后来楼主就改成插拔数据线的A口那边了,减小这个Microusb的损耗。当然楼主手头没有带开关的USB,如果大家手里有的话应该更方便。

2、关于开发环境的搭建:在WCH给出的烧录软件WCHISPTool中有一个添加WCH MCU器件库到Keil的功能,但是楼主在添加成功之后Keil里面却没有出现WCH的单片机,百度一番之后发现是Keil安装目录下的TOOLS.INI里面的库文件的路径添加错误导致的。如果你同时安装了ARM版本和C51版本的Keil,路径会被添加到ARM下面,可能添加的逻辑是找到[C51]之后添加到上面那一行。如果[ARM]在前面,[C51]在后面,就要在[ARM]前面添加
<font size="3" face="微软雅黑">CDB0=UV4\WCH.CDB ("WCH MCU Database")</font>

3、关于头文件:我发现官网上直接下载的CH554EVT这个压缩包里面的头文件CH554.h、Debug.h和Debug.c是旧版本的,建议大家去WCH的论坛里面下载一个适用于CH552的例程,把里面的Public文件夹拿出来作为新建工程的时候添加进去的头文件。当然直接用我的工程里面的Public文件夹也可以,因为截止发帖的时候里面的头文件是最新的。

4、关于官方例程:WCH的例程其实比较混乱,很多例程是CH558/CH559用的,像S_CDC这个例程,第一版主频设置的32M,CH552都不支持32M主频,设置主频的时候就已经卡死了,当然插电脑上没反应。后来在那个帖子的第三页有个把主频改成12M的版本,楼主下载到那个版本的例程终于是电脑能识别了。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做的这个东西。

因为强迫症,我想用8位来点LCD1602,CH552系列只有P1和P3这两组IO,其中P3.6和P3.7还被USB占了,只能用P1作为数据口。但是常见的CH552G这种16PIN的封装P1缺少两个IO,无奈只能选20PIN的CH552T。如果觉得用4位点1602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以选择更便宜的CH552G。至于CH551G,容量够不够我还不清楚。

如果你只做我这个USB转1602的设计,那么这块板子上很多的东西都可以不焊,串口部分包含电平转换都用不到,电源灯都可以没有,因为你插上电源的话1602的背光就亮了。按钮也是焊一个下载程序用的就行。

板子上的R2是调节1602对比度的电阻,R3是调节背光亮度的电阻,我在原理图种给出的值仅供参考,因为买到的1602具体型号不同,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程序部分是参考了官方例程的S_CDC和CH558/CH559模拟CH341的那个。本来例程里面标注了S_CDC这个程序是免驱的,但是楼主实测在WIN7并不能免驱,干脆就模拟成CH340了,这东西的驱动好找,各位的电脑上估计都已经有了。

上位机方面,因为楼主水平有限,上位机只能暂时先用AIDA64,这个软件提供串口屏的支持。如果有编程高手的话可以自己编写上位机,只要通过串口把东西输出出来就好了。

AIDA64只支持COM1~COM19,如果默认的端口号超过了19,请到设备管理器中修改。修改方法:设备管理器中右键点端口里面的CH340,选择属性,在端口设置选项卡点击高级,修改端口号即可。
AIDA64的配置方法如下图所示,每一页的第一行第一个格子是$就可以识别。

以下是原理图和PCB

补充内容 (2021-7-18 19:57):
第二版已经发布!MCU替换为CH551G,上位机替换为开源软件LCD Smartie
https://oshwhub.com/XiaoMao/lcd1602_usb

网友:
厉害了,我的大兄弟

网友A:
CH55x跟STC有可比性吗?不想再看到那个炼丹炉了。

网友:
如果 在二十年前有这玩意  能装在光驱位上,你发大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55x跟STC有可比性吗?不想再看到那个炼丹炉了。

多个usb 其他外设比较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55x跟STC有可比性吗?不想再看到那个炼丹炉了。

比STC便宜,不管是这个CH55x,还是新唐的N76E003都可以作为STC的替代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H55x跟STC有可比性吗?不想再看到那个炼丹炉了。

那是“全部175℃8小时高温烘烤”的凭证

网友D(2020-06-27):
做了一个好玩,使用AIDI64 OK~
谢谢楼主分享,顺便问一下楼主 若用LCD Smartie 如何设置使用?-------
更新:选择插件如图,可点亮屏幕,但是都是乱码,楼主帮诊断下谢谢

楼主(2020-08-09):
引用 网友D:
做了一个好玩,使用AIDI64 OK~
谢谢楼主分享,顺便问一下楼主 若用LCD Smartie 如何设置使用?-------
更新 ...

你抓取一下串口输出的内容然后改一下程序就行

网友:
这个有意思,AIDA64又成功的勾起了我的兴趣,CH的IC也很牛逼,最开始接触的就是CH340 34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个usb 其他外设比较垃圾

把这个搞成全彩OLED版本如何

网友:
emmmmm这个如果用AIDA64的话,可以做到不用任何单片机就能做到,一个小的液晶显示器HDMI VGA接口的都可以,而且显示界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是一台能用的低配置安卓手机,安卓平板电脑也可以。。

网友:
这个很有意思,不错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C:
那是“全部175℃8小时高温烘烤”的凭证

炼丹炉还在!!!

楼主(2021-07-18):
引用 网友D:
做了一个好玩,使用AIDI64 OK~
谢谢楼主分享,顺便问一下楼主 若用LCD Smartie 如何设置使用?-------
更新 ...

使用LCD Smartie的版本已经发布了
https://oshwhub.com/XiaoMao/lcd1602_u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全部175℃8小时高温烘烤”的凭证

地上还可以画个烧焦的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