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固态硬盘开机卡logo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05-03):
这个在英特尔的5400 m2上面比较常见。就是能够认到盘,PE也能看到,但是这系统会卡logo,2258g的主控。今天又碰到一个威刚的m2固态硬盘,2256k主控,也是这情况H27QFG8PEM5R白片,有时候可以进系统里面,有时候会卡logo,在系统里面看了一下数据,拍的几张图片,看写入才15pe(这个盘是256g),应该也不会是芯片坏。重新开卡也是这个情况。

后面拆了一片上安国,提示0/8192坏快过多。不知道是芯片坏了还是不支持?

网友A:
因为固件问题 固件匹配的不行 就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固件问题 固件匹配的不行 就会有这种情况

英特尔原厂也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