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坑坑坑,被坑了,刚到手的3米铸铝大板断了,上万货款差点打出。

楼主(2020-05-03):
3米铸铝大板,20mm厚的,外包加工到货,叉车落地就裂纹断开了,本来货到落地就要付款的,直接给压着了。
求鉴定,瞅瞅这断口,全是夹渣酥松,是不是被外包坑了。

网友:
铸铝应该气压增压浇筑增加密度

网友:
豆腐渣做的吧

楼主:
一共三块板,剩下两块直接在车上退回去了,谁做的咯掉牙也得吃下去。

网友:
看着像浇筑,不像压铸。

网友:
估计是锌合金

网友:
怎么看着像锌铝合金压铸的

网友:
压铸?看着像别的材料粉末铸,来料发出去加工前也不弄一点余量检测一下?
反正根据日常民用经验,铝合金窗,镁铝压铸件,常温下没这样的断裂的,。。

家里头买水龙头角阀都要锉刀看看颜色。。。

网友:
退货,在 给个差评

网友:
不会是3D打印的吧

网友:
熔化铝水时后要变质处理,和精炼处理,看断口,亮点很多,是初晶硅粗大,

网友:
不是精铸铝锭冲压成型,是直接铸造成型

网友:
那些摆地摊倒出来的铝锅都比这个结实

网友:
这个啥工艺,看不懂,一般铝合金的件小工厂做的可能是气泡孔多,补焊凑合用,大工厂一般没这问题,包括铁件也是
l

网友:
铝制品还有不经过压延的?

网友(2020-06-06):
铸造大件不是先超声波探伤,没问题再上机床加工么? 这下加工的钱就全亏了。。

网友A:
这个是放大了多少倍啊,断面颗粒怎么看着那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放大了多少倍啊,断面颗粒怎么看着那么大啊。。。

板厚20mm的,用手机直接拍的

网友:
材料粉末怎么这么粗呢,就这工艺么

网友:
质量这么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