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关于固态硬盘开卡的疑问?

楼主(2020-05-03):
手上有一块sm2246en主控,芯片上面没有字的黑片SSD,直接接到电脑SATA口上,用了好几个sm2246en开卡工具都扫描不到硬盘(硬盘是好的,用HDTUNE检测有坏块),是不是直接接电脑sata口是检测不到的?一定要用usb转接卡吗?这个会不会跟主板芯片组有关系,好像在某些主板又可以?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二,感谢万分!

网友A:
2246必须用转接卡开卡,win10 下有的还需要短接ROM才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必须用转接卡开卡,win10 下有的还需要短接ROM才能识别,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