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个播放器的功能实现方法

楼主(2020-05-03):
如图,加装了播放器,原来车机的两侧实体旋钮不能再用,实际使用体验下来,还是实体旋钮好用。想法是买两个带按钮的编码开关,左边那个设置成音量加减,按下静音,右边的设置成前进后退,按下关机或暂停。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能实现?谢谢各位说明:播放器本身没有遥控功能。

网友:
总感觉八成无解

网友:
看尾插,有相对应的插口是音量加减

网友:
同款车机 总感觉音质不太好

楼主:
确实不太好,将就听着吧

网友A:
有方控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方控就能实现

什么是方控?

网友:
方向盘控制按键,连接车机,车机要有这个功能,学习按键。

楼主(2020-08-14):
80块买一个带旋钮的面板,完美解决

网友:
可以弄两个编码器和stm32核心板改,用ADC读音量电压,电路自己找,用正点原子的程序来改,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