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了个水星16口千兆交换机,拆坏了(MERCURY SG116M)

楼主(2020-05-03):
塑料壳子,官方宣称企业级,实际使用除了发热大,没有问题
以前拆过一次,没动散热片,散热片是焊接上去的,这两天呆在家没事干把壳子打了孔,拆了散热片准备换点硅脂上去
发热太大了,测温枪测出来50度左右
先上几张无关紧要的图

接下来拆掉散热片,16口交换机的芯片比较大,而且是一大一小RTL8382+RTL8128B
不知道相对于八口的单芯片有没有延迟,毕竟是两个芯片级联了。

RTL8382L:

RTL8128B:

原散热片是这种白色导热胶粘上去然后焊锡焊上去的,我想着换成普通硅脂,然后螺丝拧上去(事后证明是闲的蛋疼),然后抠这种导热胶的时候不小心扣掉了一个小电容还是小电阻,交换机启不来了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是由于技术限制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6口交换机大火炉双芯片,而八口的那种就是单芯片而且很清凉

网友:
不拆不坏系列

网友A:
这款交换机普通家用,注意散热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基本上没有我拆不坏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交换机普通家用,注意散热还是比较稳定的

这交换机必须得自己改动散热,我曾经看到评价里说放弱电箱发热不稳的现象,我只是放柜子里都大火炉。功耗抵得上我软路由了

网友B:
五十度就嫌弃温度高了?你让我动辄六七十度的斐讯K3往哪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十度就嫌弃温度高了?你让我动辄六七十度的斐讯K3往哪放

散热片温度是50度,那些导热胶下的芯片谁知道多热呢,

网友:
50度,其实也还好

网友C:
小电阻再焊上去吧,借助放大镜,U盘那小电阻都玩过了,这个也差不多。

水星、TP之类的,只要用上带屏蔽的网口,就算是“企业级”了,50度一般般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电阻再焊上去吧,借助放大镜,U盘那小电阻都玩过了,这个也差不多。

水星、TP之类的,只要用上带屏蔽的 ...

水星TP所谓的“企业级”明明是起夜急,公司半夜断网了,网管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修,然后基本上重启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电阻再焊上去吧,借助放大镜,U盘那小电阻都玩过了,这个也差不多。

水星、TP之类的,只要用上带屏蔽的 ...

太小了,抠下来就找不到了。以前内存条掉个电容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星TP所谓的“企业级”明明是起夜急,公司半夜断网了,网管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修,然后基本上重启一下就好 ...

你说的很对,TP的东西都这样,电源拔了晾一凉又能正常用见到过一个外壳被烤黄了的tp路由器。缩水货都发热那么大

网友:
这种“企业级”交换机实际上只能在工作室、家庭里使用。真正的企业级交换机价格贵,而且用料也比较猛。

网友(2020-12-12):
楼主,坏机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