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破环绕音箱——爱华aiwa SX-R277

楼主(2020-05-03):
捡了个小喇叭   爱华aiwa SX-R277环绕音箱   可惜只有一只  孤品
外观 伊拉克战损成色
背面 没有接线器  直接是喇叭线 铭牌没标功率  只写了8Ω
4颗螺丝  拆开看看
后盖
前面板和喇叭  喇叭也没标参数  只有个aiwa的LOGO 而且还原厂接了个分频电容
喇叭 比较垃圾
这个电容比较奇怪  50V47uf的   需要这么大uf的么  大概相当于多少频率的分频点呢  这个环绕相当于是中高音喇叭?试了试  还是不接电容听着好点  直接拆除了
洗干净面网  装好还原
其实感觉这个aiwa样式还比较好看  加个电池  改个蓝牙音箱  貌似不错
以上  刹格~~~谢谢观看!

网友:
因为没有低音炮,所以拆了电容低频量感足点,其实从设计本身上来说,电容让此音箱真正做到了它自己该做的,即中高音播放。

如果加上底音炮,你去掉电容,就会发现解晰力会差那么一点点。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厂家弱智,实质上都是权衡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他们其实比我们更懂。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会改造各种音响而哦只会拆

网友A:
这个音箱都不值得加个蓝牙版,还不够工费

网友:
看起来很山货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音箱都不值得加个蓝牙版,还不够工费

找个蓝牙耳机改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个蓝牙耳机改啊

蓝牙耳机的输出功率根本就驱动不了这个喇叭,还得带小功放的蓝牙板,折腾下来根本不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耳机的输出功率根本就驱动不了这个喇叭,还得带小功放的蓝牙板,折腾下来根本不划算 ...

加一块8002小板5V就能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一块8002小板5V就能驱动了

8002倒是很便宜啊,几块钱,3w的输出能听个响

网友(2021-03-24):
这个是组合音响系统里的 环绕,所以才有这个电容的存在,干她该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