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风扇降速器

楼主(2020-05-03):
家里风扇最低档都很快,吵得很,网上找到一个玩意可以降速降噪。
到手测试了一下,可以降速,功率表显示30瓦降到15瓦
废话不多说,拆拆拆

空洞洞的。。。。。

串联了电阻,并联了电容

这是细节图
那个橘黄的大方块应该是电容吧,粘死死的,看不到上面的字,估一下呗,一大一小两个。
电阻看色环是一样的。
有没有专业的看看,电容和电阻的型号?

有没有专业的帮忙看看,给个电阻和电容的型号方案。30瓦功率降到15瓦

网友A:
先说说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多少钱买的?

¥11.89: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多少钱买的?

不能说的秘密

网友:
电容降压,串的电容并的电阻。贱腚完毕,这DIY的产品也有销路,真是欺负混数码之家的没人了嘿嘿嘿
俩电容至少得大于205.比较理想的是一边挂载一个电容,一边导致电容并联,这样俩电容不用差别太大,

楼主:
11.89元某宝购入的

网友:
这种风扇降速器原理很简单,就是插座接入前串接一个电容(串接电容容量大小与降速效果成反比,容量越大,降速效果越低),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达到降速效果。
楼主的这款风扇降速器用的电阻(黄橙黄金/430K)是用来给CBB电容卸放保护的,出于成本考虑电容大的估计在3uF左右,小的1.5uF左右。

网友:
我去,,,,,,,挺无语的,我很久以前也用这方法给复读机的工频变压器降功率

网友:
可惜的是微风扇用不了,因为是永磁同步电机结构,我更希望商家能多开发小功率便携式,静音变频器,让落地扇电机恒转矩变频,不仅能减速而且能减小电机发热,降低转差率系数防止烧电机,顺便微风扇也可以实现调速。

楼主:
鉴于有人私信问购买方式,M币为负数无法回复,为避免广告嫌疑,推荐某宝搜索“电风扇减速器慢转自然弱柔风静音”

另外问一下,为什么M币为负数?还负这么多。。。。。。怎么能获得M币?

网友B:
探讨一下,如果在电源插头串入一个二极管,把电源滤成半波,降低功率,风扇是否正常使用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B:
探讨一下,如果在电源插头串入一个二极管,把电源滤成半波,降低功率,风扇是否正常使用 ...

对于串极电机当然可以,感应电机不但转不了还要烧冒烟的,电扇大多数是感应电机(包括电容电机或罩极电机等),所以串2极管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讨一下,如果在电源插头串入一个二极管,把电源滤成半波,降低功率,风扇是否正常使用 ...

加二极管,交流变直流了,交流电机工作不了。

网友C:
钱真好赚,自己拆旧电容改一分钱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钱真好赚,自己拆旧电容改一分钱不花

数码人可以,不懂的人不行吧

网友D:
同问,为什么M币为负数?还负这么多?怎么能获得M币?

网友:
电阻这么看是黄橙黄金,430K。电容估计0.68UF400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问,为什么M币为负数?还负这么多?怎么能获得M币?

新近注册的会员,多登录,多发帖,就正过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近注册的会员,多登录,多发帖,就正过来了。哈哈

        謝謝分享

网友:
比摆地摊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