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着无聊 逛地摊。发现个铁板烧加热台。砍价40拿下,翻车

楼主(2020-05-03):
今天,阳(热)光(得)明(要)媚(死),去逛逛

这东西,开价50,说包好用。砍价40

面板

上面

菊部

螺丝

打开

好多屏幕碎片

线路很乱

开关电源

18年的

上盖

热电偶吧

发热板不知道是不是ptc的

后面插座假的

泵马达

更换我的高级不锈钢螺丝

装回

开机测试正常

最高设置400温度

发现里面马达没动静。。。

打开拆掉

拆出来

堵转。。。

打开

里面应该叫隔膜吧

出来了

???

???

???

空转正常,马达没坏

拔掉,削一下那些塑料

正常

装机

能吸住了。

测试一下拆芯片

这东西不怎么合适拆焊。。。。升温慢,到了200以上升温特慢。而且时不时还会有bia~bia~的奇怪声音,应该是那些吸的地方发出的声音。

总结:没啥用,冬天踩地上暖脚吧。 这废物只能用来拆屏,不能用来拆焊。。。

网友:
手机屏幕分离机,内置气泵的,吸力小

网友:
这个气泵不应该那么低功耗啊。我手头有个,555气泵。做吸锡器了

网友A:
转轴的地方上点润滑脂,干磨都熔一起了,发热板温度不要调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轴的地方上点润滑脂,干磨都熔一起了,发热板温度不要调太高

不高融不了锡啊,220都勉勉强强了

网友:
这是修手机,拆手机壳和分解屏的加热平台

网友:
加一张四人头,可以撸宝上全新的了

网友:
本来就不是用来拆焊的,要能拆焊屏幕早黄了

网友:
赚了,买的太便宜了

网友:
40元还是值了。。。。

网友:
看着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这个一般人用不上

网友:
学生的任务是上好学

网友:
挂咸鱼估计能卖140¥

网友:
升温不可能很高的,太高液晶屏就烧糊了。
不过估计是PTC的,拆开换一片更高温度更大功率的应该可以拆焊电路

网友:
40大洋,很划算!可以铁板烧,可以换灯珠,还可以暖手暖脚 。。。。。

网友:
实在不行上燃气灶,开孔塞入高温温度计探头,改成燃气加热。

网友:
分离内外屏。不需要很高温度。

网友:
翻新一下,挂闲鱼赚个翻倍都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用来摊鸡蛋饼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