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尚朋堂单环电陶炉拆解(ST2207S)

楼主(2020-05-03):
前言:因为过几天要出差,出差地的液化气罐没有气了,用电热锅又太慢了,正好9.9包邮也买了一磅拼配咖啡豆,本想买个小电炉用摩卡壶煮咖啡,搜了一下好看点的小电炉也要30块左右了,在张大妈看到了69包邮的电陶炉(低配版),功率大还能用来炒菜,就下手了,经过几天的等待,快递送到了。
开箱过程我就不展示了,直接上产品图。

产品型号:ST2207S
功率:2200W
单环

外观图:

产品详情页里写着不锈钢手柄,但实际是塑料的,不愧是低配版,待会去问问客服
试机的时候风扇的声音很不正常,拆开看看

中间应该是个k偶吧,不是很确定

宣传的高温熔断器

IC被打磨了,不知道型号,无所谓

应该是个可控硅

风扇拆下来了,有个毛刺刮扇叶

这么个玩意

拆的时候把硅橡胶抠了,打点704重新装回去,试机

4位数码管

热得挺快,几秒钟就能明显感觉很热了

关机以后数码管会显示HOT,然后散热风扇会转一段时间,话说你写HOT给不认识英语的咋办
等到了出差的地方再补充煮咖啡的照片,咖啡壶没带回来

网友:
像是九几年的暖炉,加了数控板精美钢化玻璃外壳。

网友:
跟小时候的电炉丝好像区别不大. 就是能控温?

网友A:
这玩意说白了就是以前小时候的电炉子,加了个数控调压就变成高大上的电陶炉了

网友:
看上去还行不知道耗电量怎么样

网友:
好大的一只电炉子。电炉子改叫电陶炉,碘钨灯改叫光波炉……

网友B:
我的小米和这个一模一样,楼主这个等冬天看看正常不正常,我的去年冬天一调到250°,几分钟就报E2,害我买几根传感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米和这个一模一样,楼主这个等冬天看看正常不正常,我的去年冬天一调到250°,几分钟就报E2,害我买 ...

里面也一模一样吗?小米没出过电陶炉,你说的是小米有品吧

网友:
这种玻璃可以耐多少温度而不爆裂?

网友C:
感觉是假货,生产厂家不对。

网友:
2年前买过一台寄来试一下就直接退货了,那个电陶炉外壳是铁壳比较重,运费险不够又贴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假货,生产厂家不对。

旗舰店买的,一个感觉也不是很有名的牌子,这也造假?

网友(2020-06-25):
引用 楼主:
旗舰店买的,一个感觉也不是很有名的牌子,这也造假?

十年前还行,现在估计都是一大堆贴牌了,甚至是类似南极人那种自己不生产了,严格意义上并不算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说白了就是以前小时候的电炉子,加了个数控调压就变成高大上的电陶炉了 ...

还加了个钢化玻璃盖板 以前是直接烧锅底 现在还隔块玻璃,效率应该低很多了

网友:
就是个大电炉了!!没什么特别!!

网友(2023-01-19):
楼主这款真的69包邮?求链接。

网友:
我的炉子里面是倆碘乌灯管。

网友:
尚朋堂也这么水了?太不应该了,这个牌子台湾产的电磁炉好像还可以。

网友:
电炉也罢,电陶炉也罢,耐用就好,至少没辐射,只要能加热的锅都能用,这就是他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