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汽车汽油泵电机看看 BOSCH 12V(566)

楼主(2020-05-03):
前段时间老车车内汽油味突然极重,停车放段时间就轻很多,一开车就重,去一检查,因为日年数久了,油泵总成的上塑料盖列了,一换就是一套,看油泵电机是好的,就拿回来了,寻思着不可以改个洗车水泵?
结果插电回来一试,杨程不足0.5米,没戏,闲来无事,拆给大家看看

这货,国产博世

暴力拆解,不小心还让铁皮把手割破了

进油口拆开了,里面是个小叶轮

小叶轮拿下,里面是铝合金的导油槽

两端铁皮拆下来居然相当的齐

出油口部分用力一拽就拉开了,铜线貌似是缠在什么地方 用力过猛全拽出来了

剪断铜丝,撬下头部,里面是平面换向子,这个比较少见,中间是电机转子,外面包着磁铁

拽出转子,线圈是全密封的

转子两端都没有轴承,进油口那是铜套,出油口那干脆就是塑料座

与众不同的是平面换向子中间是电极,外面套了一圈绝缘材料,估计为了防水,从另一个角度来水,这个油泵只能泵油,不能用水,因为随着磨损与杂质,换向子很容易短路

好了,写完,谢谢观赏

网友A:
防水转子加轴向电刷头一次见到,以前见到很多类似串励电机。

网友:
博世的燃油泵质量一般

网友B:
第一次见,结构紧密,看样子还挺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水转子加轴向电刷头一次见到,以前见到很多类似串励电机。

轿车汽油泵泵芯几乎全是这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结构紧密,看样子还挺耐用的!

我个人没用出二十万的,都是十几万就挂了,都不是碳刷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没用出二十万的,都是十几万就挂了,都不是碳刷问题。

这玩意不能缺油,油不能用干!

网友D:
汽车汽油泵基本都是这个结构,这是个要求非常可靠的部件
寿命,基本等同于车的寿命,看看车辆的说明书,里面一般会规定多少里程换什么干什么
但是没说多少里程要换汽油泵的
这东西工作时,工质是要从泵里流过作为冷却剂的
所以只能泵油,不能泵水,泵水的话,很快就锈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汽油泵基本都是这个结构,这是个要求非常可靠的部件
寿命,基本等同于车的寿命,看看车辆的说明书,里 ...

我问过汽总的工程师,这东西设计寿命在15万以上,对于15万以上寿命,全部为汽车等寿对待。

日本车的原车维护手册也可以看出,只到14万多就没有了,也就是15万以上是新的循环开始。要进行一些翻新作业,后重新走维护手册。

2010年开始接触法系,法系的变速箱也写了终身免维护,而实际法国原厂要求15万做翻新,翻译出来就是15万等于终身,因此也是15万重新计算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能缺油,油不能用干!

不是缺油,是涡轮磨秃了,导致阻力增大。    类似寿终而已,因为怠速这东西没里程也在转,因此实际寿命要长于里程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没用出二十万的,都是十几万就挂了,都不是碳刷问题。

原装电装的50万都没问题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涨见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原装电装的50万都没问题

哎,我的丰田没到啊,十九万的时候由于粗滤堵了,导致超温轴顶的尼龙融化,报销了。

最讨厌丰田电装是个整体的桶子,粗滤和泵芯是一体的,要换一起换,甚至有些店家连油位传感也一体换掉。那一套不便宜啊。

网友:
这种是油散热的,不能把油用干

网友F:
看到转子好像有锈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哎,我的丰田没到啊,十九万的时候由于粗滤堵了,导致超温轴顶的尼龙融化,报销了。

最讨厌丰田电装是个 ...

你的例子明显是油品问题,滤芯堵死了。

整体的也能单独换油泵,拆开换油泵就是了。我在老站发过拆总成换油泵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例子明显是油品问题,滤芯堵死了。

整体的也能单独换油泵,拆开换油泵就是了。我在老站发过拆总成换 ...

但是我这个,就不值得了,因为粗滤要换是那个桶子本身,粘了好几圈的滤纸,不是那种袋子的,泵芯固定在桶子里面。

如果更换滤芯和泵芯,等于就剩下油位传感器和泵盖了。。。折腾起来不值了!    如果是那种袋子的倒是可以考虑,看看塑料桶子的强度,只换泵芯和粗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转子好像有锈迹

锈是因为拿回来后真接丢水里试机,看看能否当水泵的原因,所以这个只能用油,不能用水

网友:
油泵总成的上塑料盖裂了,没有上塑料盖换吗?直接换总成确实浪费啊。

网友:
有没有想过,碳刷和换相环都泡在汽油里面,通电时为什么不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