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ME下可用的无线网卡(U盘)吗?

楼主(2020-05-03):
几台老电脑(WinME、95、DOS)。
因布线原因,无法直接连网线。
已有无线U卡,无ME版驱动,无法使用。

1、请推荐一款WinME下好用的无线U卡,型号。(兼容性强、肯定可用。驱动好找)
    次级求助:有Win95、DOS可用的U卡吗?(非必需)

2、剩余一个 老4口无线路由器,可否用它当中继?
    老路由器 无线连接WIFI信号源,实网线连接各种老机,可行否?

网友:
2可以,前提是路由支持无线中继

网友:
找个老闲置智能手机,然后usb连线接手机共享上网。这个驱动是不是好找些?其实就是把手机当usb无线网卡。

网友:
找 Win98  驱动,话说回来这时期以前U口无线网卡很少啊!   另外推荐 用LAN 网线口 转无线AP  当网卡用, 8139网卡驱动肯定有

网友A:
win98和winme早期的11b/g的网卡有驱动
win95除非魔改,dos你用啥联网?

网友:
二手RTL8187L 能搞定9X,DOS别想。

网友:
有的,很多,不要买新的那种,,54M或者150M的应该可以

网友B:
不知Win98  时下上网 是什么状况?  IE6.0 打开 网站 能显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Win98  时下上网 是什么状况?  IE6.0 打开 网站 能显示什么?

98好像是4.0还是5.0,还没到6

网友C:
winme驱动就不要想了,有个办法或许可以,找个路由带万能中继的,比如腾达的,用网线连接到winme的机子,然后进路由设置无线中继,可以用客户端模式,相当于无线网卡,然后你就能联网了。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思路
淘宝有买MTK无线路由模块,大概比名票小点儿,接口是标准rj45(飞线)

然后找个usb的“有线”网卡给"整合"起来不就不愁驱动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in98和winme早期的11b/g的网卡有驱动
win95除非魔改,dos你用啥联网?

dos用netwaer,共享文件还可以

网友:
1、98me驱动大都相同,realtek 8187芯片的无线网卡算是比较常见好用的,支持54M和WPA。
至于95甚至更早的DOS,只有上古的11M无线网卡才支持,而且大概率只支持WEP然后会被你的路由器拒绝连接
2、老无线路由器当中继,需要特定固件的支持,资料可以去anywlan等专门网站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me驱动就不要想了,有个办法或许可以,找个路由带万能中继的,比如腾达的,用网线连接到winme的机子,然 ...

正解。论坛垃圾佬那里拣个K2,啥系统都行。然后配置的时候选无线扩展,配好以后,4个口都可以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dos用netwaer,共享文件还可以

netware,是另一回事,是NOVELL 提供的网络操作系统,只是dos上安装的一个客户端
本身netware支持主流系统,包括mac,unix

ps:你的netware拼错了

网友:
无线路由器中继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