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一代改急停和手动,外观破坏极小

楼主(2020-05-03):
博世GO一代缺点挺多的,但是优点也多,劲大,按压式开关也很方便!前段时间在坛子里看见有改扭力和急停的,也有加手动开关的,都挺有用。这几天有空也琢磨着改了一下,因为网上详细资料挺多的,我就没拍接线位置,纯粹发个改装配件新安装位置,改动少,外观影响小。1.大电流N沟道MOS管做急停短路开关,利用碳刷电机特性实现自停作用,改完后效果非常好。测试基本是松手即停,频繁打孔测试中MOS管也未出现过热烧坏。

为了方便安装,直接把MOS管贴在原控制管背上,右侧刮板焊接,左下控制线与原控制管控制线相连即可,如图所示红线,直接用插件电阻脚连接,整个改完就一条长飞线。

2.添加手动开关,保留按压启停
选用普通贴片按键开关,把正反转选择开关上面开槽确保开关正好镶嵌进去,不会松动。然后放进机芯后确定好开关对应位置,在开关位置下用502黏一定厚度的硬塑料片撑住开关,我这里用的电废弃话卡加0.8mm厚的贴膜叠加黏住,这个厚度可以保证开关位置不会过高导致被正反转选择开关压住一直常开,也不会因为过低无法启动(正反转选择开关键帽很硬,高度不合适没法正常启停)。这个垫子高度一定要调整合适才能保证使用效果,我运气比较好一次成功。记得按键开关一定要用细漆包线连接,粗线很难布线,本身这个开关电流就非常小,不必担心电流问题;再者细漆包线非常方便先预装好按键再塞进机芯,降低改装难度。

因为贴片开关安装完毕后有一定高度,为了避免拨动选择开关时卡住,所以在键帽上稍微磨出一个斜边,贴片开关也对应刮一个斜边出来。

改完后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装回键帽时拨到正转位置能露出开关,正转拧紧螺丝一般用按压,所以手动无所谓,一定要用也可以用。

拨到停止位时,基本正好盖住开关,外观看不出多大改变。

拨到反转位置时,按压和手动按键都能使用,因为距离控制的好,手动开关触动力度非常合适。

我自认为这两个改进应该算是比较完美的,接线少,改动少,外观破坏也非常少。

网友A:
MOS管的接线图还是没有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接线图还是没有看明白

这个MOS管型号不记得了,当时随手找的一颗。在原控制MOS管右侧空地上刮开覆铜绿油焊接D极,S极通过绿色引线接到图上这个焊点,G级用一根插件元件的引脚折弯跟控制管4脚也就是左下角那根引脚焊接到一起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接线图还是没有看明白

因为我用的这个MOS管是双路的,有两个独立G和S,我只用了其中一路,所以实物看着还有空闲引脚没用上

楼主:
有要参考这个修改的千万注意502胶水别进了正反转选择开关里面,不然废了

网友B:
用没几次的1代被我120大洋包邮卖了,入了2代觉得也不是很满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没几次的1代被我120大洋包邮卖了,入了2代觉得也不是很满意。

我的也是100当地出的,换了二代,还带保修,自己动手改的,还是没二代用着爽,也没加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没几次的1代被我120大洋包邮卖了,入了2代觉得也不是很满意。

反正手不抓紧,大小螺丝都能干,粗活细活都能包,唯一的缺点是一个不注意就废了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100当地出的,换了二代,还带保修,自己动手改的,还是没二代用着爽,也没加多少钱 ...

听说二代力小,所以纠结后没换,有时候还是要大力干得快,转速也高

网友:
你确定是N   MOS?

楼主:
记不清了,好像是N管

网友D(2020-12-02):
我用的p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不清了,好像是N管

应该是pm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pmos管

这个MOS管的具体型号能发一下吗

网友(2021-01-03):
同求mos管型号啊

网友(2021-05-24):
非常实用的方法,值得点赞!

网友:
一代二代都不满意,开关全都严重靠后,全拿着非常不舒服。

网友E(2021-09-19):
请问这样改了之后 开关放在中间位置 有静态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样改了之后 开关放在中间位置 有静态电流吗

不确定你说的哪个问题,但是我放着很久再用电都是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