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网红触摸感应打火机

楼主(2020-05-03):
某宝4毛6到手,再加一根充电线。到手即拆。
底部一颗螺丝,拆掉一拉就出来了。
外壳

盖帽

主板盖板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主板特写

使用效果,盖帽打开带动杠杆,同时按压主板盖板伸长杆继而按动主板开关,开关必须长按,触摸铜片开始加热,同时会显示电池电量

全家福

网友A:
来个电梯 想撸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上车?

不是车,偶然抢到的一个6元的红包,减免之后就几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电梯 想撸个

不是车,偶然抢到的一个6元的红包,减免之后就几毛了

网友C:
可惜的是电热丝,零几年有些好的带云母片,防止压断电热丝。后来出现更好的等离子点烟器。

网友:
本来我也想上车的,看到你用了6块钱的卷,我还是不上车了吧,我可没有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的是电热丝,零几年有些好的带云母片,防止压断电热丝。后来出现更好的等离子点烟器。 ...

毛蛋等离子。。就一个高压发生器。高大上的名字一换。最少多赚几倍钱。。九十年初期的时候,就有高压包式的火机了,,

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出现过用积层电池+开关+电容+小高压包。替代压电高压的火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上车?

有车,首单优惠6元,刚刚本来发了链接结果好像不行,搜搜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来个电梯 想撸个

不知道怎么发车票,不过审

网友:
支付宝每日必抢,2元抢了一个触控电弧的打火机,有时间也拆了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发车票,不过审

搜索 关键字?

网友(2020-11-18):
说说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