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icropython玩ESP8266(nodemcu)I2C连接1602液晶

楼主(2020-05-03):
一直在研究8266 iic   1602 在ESP8266(nodemcu)I2C连接1602液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235
已经把ARDUIN下调通了,主要是电源问题,3.3伏下背光调不上来,看不清楚
这次是在伟大的micropython下搞的,其实是和那个一起研究的,1602点不亮就啥也玩不了,在ARDUINO 下搞定后,
今天成功在micropython下点亮IIC 1602,这样留再也不用为8266缺少引脚发愁了,快搞了一个月了,
这方面资料少,所以贡献给大家,少走弯路,翻Q真麻烦,用翻译软件硬一点点肯,micropython知道成功点亮,但程序还没搞懂
剩下的就简单了,顺便吧micropython库发来,也可以翻Q去下
micropython和ARDUINO好像不通用,没仔细研究,有懂的交流下

网友A:
"""Implements a HD44780 character LCD connected via PCF8574 on I2C.
   This was tested with: https://www.wemos.cc/product/d1-mini.html"""

from drivers import lcd_api
from machine import I2C
from time import sleep_ms

# The PCF8574 has a jumper selectable address: 0x20 - 0x27
DEFAULT_I2C_ADDR = 0x27

# Defines shifts or masks for the various LCD line attached to the PCF8574

MASK_RS = 0x01
MASK_RW = 0x02
MASK_E = 0x04
SHIFT_BACKLIGHT = 3
SHIFT_DATA = 4

class I2c_Lcd(lcd_api.Lcd_Api):
    """Implements a HD44780 character LCD connected via PCF8574 on I2C."""

    def __init__(self, i2c, i2c_addr, num_lines, num_columns):
        self.i2c = i2c
        self.i2c_addr = i2c_addr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0]))
        sleep_ms(20)   # Allow LCD time to powerup
        # Send reset 3 times
        self.hal_write_init_nibble(self.LCD_FUNCTION_RESET)
        sleep_ms(5)    # need to delay at least 4.1 msec
        self.hal_write_init_nibble(self.LCD_FUNCTION_RESET)
        sleep_ms(1)
        self.hal_write_init_nibble(self.LCD_FUNCTION_RESET)
        sleep_ms(1)
        # Put LCD into 4 bit mode
        self.hal_write_init_nibble(self.LCD_FUNCTION)
        sleep_ms(1)
        lcd_api.Lcd_Api.__init__(self, num_lines, num_columns)
        cmd = self.LCD_FUNCTION
        if num_lines > 1:
            cmd |= self.LCD_FUNCTION_2LINES
        self.hal_write_command(cmd)

    def hal_write_init_nibble(self, nibble):
        """Writes an initialization nibble to the LCD.
        This particular function is only used during initialization.
        """
        byte = ((nibble >> 4) & 0x0f) << SHIFT_DATA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 MASK_E]))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def hal_backlight_on(self):
        """Allows the hal layer to turn the backlight on."""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1 << SHIFT_BACKLIGHT]))

    def hal_backlight_off(self):
        """Allows the hal layer to turn the backlight off."""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0]))

    def hal_write_command(self, cmd):
        """Writes a command to the LCD.
        Data is latched on the falling edge of E.
        """
        byte = ((self.backlight << SHIFT_BACKLIGHT) | (((cmd >> 4) & 0x0f) << SHIFT_DATA))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 MASK_E]))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byte = ((self.backlight << SHIFT_BACKLIGHT) | ((cmd & 0x0f) << SHIFT_DATA))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 MASK_E]))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if cmd <= 3:
            # The home and clear commands require a worst case delay of 4.1 msec
            sleep_ms(5)

    def hal_write_data(self, data):
        """Write data to the LCD."""
        byte = (MASK_RS | (self.backlight << SHIFT_BACKLIGHT) | (((data >> 4) & 0x0f) << SHIFT_DATA))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 MASK_E]))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byte = (MASK_RS | (self.backlight << SHIFT_BACKLIGHT) | ((data & 0x0f) << SHIFT_DATA))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 MASK_E]))
        self.i2c.writeto(self.i2c_addr, bytearray([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plements a HD44780 character LCD connected via PCF8574 on I2C.
   This was tested with: https:/ ...

看不懂啊,俺软件白痴,尤其C++就更看不懂了,只会点灯
你们软件好的给普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俺软件白痴,尤其C++就更看不懂了,只会点灯
你们软件好的给普及下 ...

那是python
不是C++

网友B(2022-08-29):
能不能连19264LCD屏呢?

网友:
microPython,用过几次,发现有时候程序跑飞,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自己的水平太差。

网友C:
液晶屏和iic转换模块的电源电压是3.3还是5v ?

楼主(2022-11-05):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连19264LCD屏呢?

可以的  得找到响应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屏和iic转换模块的电源电压是3.3还是5v ?

ESP8266(nodemcu)I2C连接1602液晶 - 第2页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2#pid13147566
老看我这篇文章,里边讲的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SP8266(nodemcu)I2C连接1602液晶 - 第2页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 ...

我已经验证过了,那个模块接5V电源没问题。
现在遇到第二个问题:不能显示字符串,
比如
lcd.setCursor(0,1);
lcd.print("abc");// 显示字符串 abc

实际只能显示出a ,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