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无线充电贴

楼主(2020-05-03):
2元一片,买了10片包邮,下面是拆解。
外包装
输入5v,输出1A。

撕开贴纸,一使劲把充电线撕掉了,充电线是铜箔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的。
MicroUSB接头,接头塑料的,而且对于我目前的备用机接头方向是反的。

内部,主板芯片型号部分有涂抹。能看清一部分。

塞到备用机里面了,这台是亲戚不用拿来维修的,后盖已经没有了,只有一个保护套,没什么大问题,还能继续用,当测试机。

9.9的无线充电器,带线。

充电中。

充电器输出端电流

网友A:
哪里买的,才2元一片

网友B:
我去,在哪买的呀,某宝买的typc的单片十几块,买来发现不好用吃灰了

网友C:
输出才1安有点弱,要是能2A峰值电流更好,在有散热风扇的地方下,可连续输出1点8安快充,平常会触发45摄氏度过热降电流保护,降到1安保守范围。

网友D:
以前3元一片,你这是在哪买的

网友:
装上只能用无线

网友:
我很多年前买过,充电器输出位置电流能达到1.8A,无线充电器上面标的IN5V,2A,这充分说明是你无线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才2元一片

哔哩哔哩up主破烂蜗牛那买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在哪买的呀,某宝买的typc的单片十几块,买来发现不好用吃灰了 ...

哔哩哔哩up主破烂蜗牛那买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才1安有点弱,要是能2A峰值电流更好,在有散热风扇的地方下,可连续输出1点8安快充,平常会触发45摄氏 ...

给这备用机充充电够了,拿来玩玩,2a电流就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3元一片,你这是在哪买的

哔哩哔哩up主破烂蜗牛那买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楼主:
不想用的时候把接口去掉不就就行了。

楼主:
没,B站UP主破烂蜗牛收来的,处理的

网友:
哪儿撸的这么便宜 ,也想撸几个 吧用电池的都哦改成无线充电

网友:
充电速度怎么样

网友E:
看了还有不过变成23一组了  可以自己试着改c口 反正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还有不过变成23一组了  可以自己试着改c口 反正也不难

改是不难,主要是这玩意只适合小电流设备充电,发热有点大,

网友F:
我的可以最大输出是1。5A左右,不过不知道无线转化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可以最大输出是1。5A左右,不过不知道无线转化率有多少

1.5A就很烫了,我的也达到过,太烫了,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