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扇最小档风速太快,加电容可以减半来实现减速吗?

楼主(2020-05-04):
把1档最小档中间线剪断,CBB1.5UF电容两根线一边接一头, 是不是这样接的。求老师指点

网友:
是这样接,1.5μ是不是小了点?感觉应该串2μ的,本身最小档就是一个电容,假设最小档的电容是1.5μ,你再串1.5μ的话,总电容量就0.75μ了。

网友:
一定要搞懂电容串并连接

网友:
看一下最小档是多大电容,直接剪断,换成小的电容就好了,不建议电容直接串联

网友(2020-08-15):
楼主做法对头啥。串进等值电容,等效电容容量下降一半,容抗增大1倍,能降速。能否降低一半,不止由容抗决定的。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