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开电动车的坛友赶紧检查自己的电动车,小刀电动车有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楼主(2020-05-04):
      去年大概6月再京东买了一辆小刀月途电动车,昨天突然刹车失灵,差点掉沟里去了。今天检查发现问题,警告一下广大坛友要注意一下。

       就是图片中这辆,带有巡航,电子刹车(反向充电)功能,新国标小于25KM/h。平常习惯性开巡航,昨天拐弯时候刹车,发现怎么也刹不住,还好扭过来了,吓了一身冷汗
           今天检查发现是车底的刹车信号线断了。可能有坛友疑问,断了信号线为什么刹不住车?刹车又不是靠信号而是靠鼓刹。这里就跟这车的设计有很大关系了!!!
            1.电子刹车加鼓刹。刹车就触发电子刹车和断开电机的输出,现在没了信号,所以电子刹车和停止输出都没了。
            2.巡航功能,这也是要命的功能。没有了刹车信号,刹车时候还是保持巡航状态,电机不停地转,前后刹车根本刹不住,哪怕你抓得死死的,还是不停地跑,也就慢一点点,在紧急情况下这慢一点点根本没用!!!
           3.刹车信号是一个常开信号。理论上这些急停信号都是一个常闭信号,就是防止在断线状态下无法输出紧急停止信号。小刀的电控设计有点坑人,估计是为了预防断刹车线没法使用,但这个设计差点要人命了!!!
          4.刹车信号线到控制盒的走线不合理。从底部伸出弯到后座的那里,刚好线路拐弯处有锋利的管切口,久了就把线磨断了。刹车线为什么会磨呢?因为你转动车头时候会把线拉上拉下的。就这个动作磨断线的

         所以坛友们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车,电动车是这样,那么汽车的巡航会不会这样呢?汽车有双信号还是常闭的呢,我也不太清楚,还是请坛友们注意一下,这是我差点用几十年换回来的安全警告!!!

        请坛友们多顶一顶,只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我运气好能发帖,运气不好的我也不说什么了。。。

        不要说把油门踩一下松开就解除巡航,遇上刹不住车的情况,估计没几个人会松开刹车再踩一脚油门,那是要时间反应过来的。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设计不合理又能通过CCC认证,是不是说明CCC是草包机构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车有巡航功能但很少用,只偶尔在高速车少时用一下。小电驴真的有必要用巡航?

网友:
谢谢科普,这个一定得点赞!无良设计害死人。。。。。。

网友:
感谢坛友提醒,这个可以在质量监督局投诉吗?

网友:
我的小毛驴没有这么高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问题来了,设计不合理又能通过CCC认证,是不是说明CCC是草包机构

鬼推磨时有条件的

网友:
电动车用过没几次,想不到这货还能有巡航装置。

网友:
小刀就是好,没电还能跑

网友:
楼主把你的情况反映给厂家看看怎样

网友B:
lz说得情况有些夸张,CCC认证也不是吃干饭的。

本人有n辆电瓶车,十几个控制器,对每一个控制器都做过了解。
以前在某车联盟论坛混的,现在已经被和谐。

基本上所有的控制器都是这样设计的,刹车是常开的,闭合启动电子刹车。

电动车是非机动车,速度不会很快,骑每一辆车之前都要试试刹车是否灵敏,能否刹死。
机械刹车独立于电子刹车,国标350W不存在刹车刹不住电机的情况。
刹车开关故障率很高的,非机动车保证动力输出避免推车,比确保电子刹车更实用,电刹功能其实就是个辅助。

lz的几个问题:
1.电子刹车加鼓刹。
机械刹车失灵的车子不能骑,必须修好。
2.巡航功能。
机械电子刹车都不灵,也敢开巡航,胆子够大的。
3.刹车信号是常开信号。
刹车开关故障率很高的,经常开关闭合失去动力。半路推车比电子刹车失效更痛苦。
刹把开关左右是并联的,如果常闭,必须左右串联,故障率加倍。
4.刹车信号线到控制盒的走线不合理。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这样的,车子要经常检查,避免这些隐患。

网友:
我车上的电子巡航,拧一下油门就能结除

网友:
电子刹车还是算了吧,我的电动车有我也取消掉,经常导致电机轴螺帽松的,还是改成碟刹好用,鼓刹基本不是很灵

网友:
大部分电动车都是高电平刹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得情况有些夸张,CCC认证也不是吃干饭的。

本人有n辆电瓶车,十几个控制器,对每一个控制器都做过了解 ...

谢谢科普知识,学习了

网友:
感觉这个应该是装配问题,在断点上面,在固定下就不会因转向动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虽然电子智能的东西很时尚,但我还是相信手动。比如说点中低档电高压锅,很多设计就是炖了东西后开盖还需要电,万一停电了就不能泄压只能傻等,也不知算不算设计缺陷,还好不影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说得情况有些夸张,CCC认证也不是吃干饭的。

本人有n辆电瓶车,十几个控制器,对每一个控制器都做过了解 ...

电动车联盟又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得情况有些夸张,CCC认证也不是吃干饭的。

本人有n辆电瓶车,十几个控制器,对每一个控制器都做过了解 ...

你有条件可以试试鼓刹在不磨刹车皮情况下能不能抱死电机。昨晚修好了信号线,最高速情况下3米内能刹停。
电子刹车没了,巡航没解除,少了一个阻力,多了一个推力。
我没改过电动车,走线是原厂设计。
刹车信号对没有巡航功能的电动车估计影响没那么大,一般人操作都是松开油门刹车,而开习惯巡航的,油门一直都是松开的,直接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