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播放MP3

楼主(2020-05-04):
======================

// 按钮控制播放音频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AudioFileSourceSPIFFS.h"
#include "AudioGeneratorMP3.h"
#include "AudioOutputI2SNoDAC.h"

//#include <FS.h>

  8. AudioGeneratorMP3 *mp3;
  9. AudioFileSourceSPIFFS *file;
  10. AudioOutputI2SNoDAC *out;

#define   KEY   0  //  按键
#define   LED   2  //  按键

int switchVal = 1;

int BK;

int id;

int ff;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00);

  SPIFFS.begin();
  {
    Dir dir = SPIFFS.openDir("/");
    while (dir.next()) {
      String fileName = dir.fileName();
      size_t fileSize = dir.fileSize();
    Serial.print( fileName   );
      Serial.println(" //  ");
Serial.println( fileSize );
   Serial.println(" KB");

    }
  Serial.println("===========");
  }

    delay(1000);
  out = new AudioOutputI2SNoDAC();
  mp3 = new AudioGeneratorMP3();

  pinMode(  KEY  ,INPUT_PULLUP);    //定义KEY1为带上拉输入引脚
  //  pinMode(keys,INPUT);    // 输入引脚
  pinMode( LED  , OUTPUT);   //

  digitalWrite(   LED   ,   0   );

    Serial.println(" MP3  OPEN ");
}

void loop()
{
  switchVal = digitalRead( KEY );

if( BK !=  switchVal)
{

   Serial.println(switchVal);

id++;
if(id>=2)
id=0;//0.1

ff=1;

}

  BK = switchVal;

if(ff==1)
{
  ff=0;
  if(id==0)
  {

  }

  if(id==1)
      {

    }

}

  //===================================================

  if (mp3->isRunning())
  {
     digitalWrite(   LED   ,   0   );
    // 是否在播放
    if (!mp3->loop())
    {    // 是否播放完了
      mp3->stop();        // 停止播放
      delete file;
      delete mp3;
      mp3 = new AudioGeneratorMP3();
    }

  }

  else
  {
digitalWrite(   LED   ,   1  );

    if (switchVal == 0)
    {
      // 开关接通为低电平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SPIFFS("/hello.mp3"); // 初始化音频文件
      Serial.printf("MP3 done\n");
      delay(1000);
      mp3->begin(file, out);  // 开始播放文件
    }
  }
}

网友:
楼主好,这个不错啊

网友A:
这个我也试了,没编译过去,就没管了

网友B:
没加3级管放大可以推动?库都下了,一直在折腾屏就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加3级管放大可以推动?库都下了,一直在折腾屏就没搞

加三极管直流成分太大,搞坏我一个喇叭,直接加电容隔离,送功放,声音马马虎虎,底噪太大,8266选择16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试了,没编译过去,就没管了

ADRUINO安装最新版,8266用2.50那个版本,WIN7系统,保证你什么库都能完美通过

网友:
我用过这个,能用。省了一个adc呢。真心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ADRUINO安装最新版,8266用2.50那个版本,WIN7系统,保证你什么库都能完美通过 ...

哈哈,原来我用的是2.6几的版本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electronics.inf.ua/P40.html
MP3编码的在线电台都能放,清单可自行编辑,拿D1Mini刷进去输出串接100uf电容试了试效果还不错,只是界面是俄语且没提供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electronics.inf.ua/P40.html
MP3编码的在线电台都能放,清单可自行编辑,拿D1Mi ...

这个还真不错,老毛子的,要是有源码就好了自己修改一下

楼主:
8266 网络电台收听,

====================

编程后用WEB打开8266设置页面,

https://www.radio.pervii.com/zh/Asian.htm
在这个网站立找到喜欢听的电台地址,传到8266里面,就可以听在线电台了,
==========================

、、、、、、、、、、、、、、、、、、
/*
  WebRadio Example
  Very simple HTML app to control web streaming

  Copyright (C) 2017  Earle F. Philhower, III

  This program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version 3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This program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program.  If not, see <http://www.gnu.org/licenses/>.
*/

#include <Arduino.h>
#ifdef ESP32
    #include <WiFi.h>
#else
    #include <ESP8266WiFi.h>
#endif
#include "AudioFileSourceICYStream.h"
#include "AudioFileSourceBuffer.h"
#include "AudioGeneratorMP3.h"
#include "AudioGeneratorAAC.h"
#include "AudioOutputI2S.h"
#include <EEPROM.h>

// Custom web server that doesn't need much RAM
#include "web.h"

// To run, set your ESP8266 build to 160MHz, update the SSID info, and upload.

// Enter your WiFi setup here:
#ifndef STASSID
#define STASSID "TP-LINK_4444"
#define STAPSK  "66XXXXXXXX"
#endif

const char* ssid = STA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STAPSK;

WiFiServer server(80);

AudioGenerator *decoder = NULL;
AudioFileSourceICYStream *file = NULL;
AudioFileSourceBuffer *buff = NULL;
AudioOutputI2S *out = NULL;

int volume = 100;
char title[64];
char url[96];
char status[64];
bool newUrl = false;
bool isAAC = false;
int retryms = 0;

typedef struct {
  char url[96];
  bool isAAC;
  int16_t volume;
  int16_t checksum;
} Settings;

// C++11 multiline string constants are neato...
static const char HEAD[] PROGMEM = R"KEWL(
<head>
<title>ESP8266 Web Radio</tit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updateTitle() {
    var x = new XMLHttpRequest();
    x.open("GET", "title");
    x.onload = functio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titlespan").innerHTML=x.responseText; setTimeout(updateTitle, 5000); }
    x.onerror = function() { setTimeout(updateTitle, 5000); }
    x.send();
  }
  setTimeout(updateTitle, 1000);
  function showValue(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volspan").innerHTML=n;
    var x = new XMLHttpRequest();
    x.open("GET", "setvol?vol="+n);
    x.send();
  }
  function updateStatus() {var x = new XMLHttpRequest();
    x.open("GET", "status");
    x.onload = function()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tatusspan").innerHTML=x.responseText; setTimeout(updateStatus, 5000); }
    x.onerror = function() { setTimeout(updateStatus, 5000); }
    x.send();
  }
  setTimeout(updateStatus, 2000);
</script>
</head>)KEWL";

static const char BODY[] PROGMEM = R"KEWL(
<body>
ESP8266 Web Radio!
<hr>
Currently Playing: <span id="titlespan">%s</span>

Volume: <input type="range" name="vol" min="1" max="150" steps="10" value="%d" onchange="showValue(this.value)"/> <span id="volspan">%d</span>%%
<hr>
Status: <span id="statusspan">%s</span>
<hr>
<form action="changeurl" method="GET">
Current URL: %s

Change URL: <input type="text" name="url">
<select name="type"><option value="mp3">MP3</option><option value="aac">AAC</option></select>
<input type="submit" value="Change"></form>
<form action="stop" method="POST"><input type="submit" value="Stop"></form>
</body>)KEWL";

void HandleIndex(WiFiClient *client)
{
  char buff[sizeof(BODY) + sizeof(title) + sizeof(status) + sizeof(url) + 3*2];

  Serial.printf_P(PSTR("Sending INDEX...Free mem=%d\n"), ESP.getFreeHeap());
  WebHeaders(client, NULL);
  WebPrintf(client, DOCTYPE);
  client->write_P( PSTR("<html>"), 6 );
  client->write_P( HEAD, strlen_P(HEAD) );
  sprintf_P(buff, BODY, title, volume, volume, status, url);
  client->write(buff, strlen(buff) );
  client->write_P( PSTR("</html>"), 7 );
  Serial.printf_P(PSTR("Sent INDEX...Free mem=%d\n"), ESP.getFreeHeap());
}

void HandleStatus(WiFiClient *client)
{
  WebHeaders(client, NULL);
  client->write(status, strlen(status));
}

void HandleTitle(WiFiClient *client)
{
  WebHeaders(client, NULL);
  client->write(title, strlen(title));
}

void HandleVolume(WiFiClient *client, char *params)
{
  char *namePtr;
  char *valPtr;

  while (ParseParam(¶ms, &namePtr, &valPtr)) {
    ParamInt("vol", volume);
  }
  Serial.printf_P(PSTR("Set volume: %d\n"), volume);
  out->SetGain(((float)volume)/100.0);
  RedirectToIndex(client);
}

void HandleChangeURL(WiFiClient *client, char *params)
{
  char *namePtr;
  char *valPtr;
  char newURL[sizeof(url)];
  char newType[4];

  newURL[0] = 0;
  newType[0] = 0;
  while (ParseParam(¶ms, &namePtr, &valPtr)) {
    ParamText("url", newURL);
    ParamText("type", newType);
  }
  if (newURL[0] && newType[0]) {
    newUrl = true;
    strncpy(url, newURL, sizeof(url)-1);
    url[sizeof(url)-1] = 0;
    if (!strcmp_P(newType, PSTR("aac"))) {
      isAAC = true;
    } else {
      isAAC = false;
    }
    strcpy_P(status, PSTR("Changing URL..."));
    Serial.printf_P(PSTR("Changed URL to: %s(%s)\n"), url, newType);
    RedirectToIndex(client);
  } else {
    WebError(client, 404, NULL, false);
  }
}

void RedirectToIndex(WiFiClient *client)
{
  WebError(client, 301, PSTR("Location: /\r\n"), true);
}

void StopPlaying()
{
  if (decoder) {
    decoder->stop();
    delete decoder;
    decoder = NULL;
  }
  if (buff) {
    buff->close();
    delete buff;
    buff = NULL;
  }
  if (file) {
    file->close();
    delete file;
    file = NULL;
  }
  strcpy_P(status, PSTR("Stopped"));
  strcpy_P(title, PSTR("Stopped"));
}

void HandleStop(WiFiClient *client)
{
  Serial.printf_P(PSTR("HandleStop()\n"));
  StopPlaying();
  RedirectToIndex(client);
}

void MDCallback(void *cbData, const char *type, bool isUnicode, const char *str)
{
  const char *ptr = reinterpret_cast<const char *>(cbData);
  (void) isUnicode; // Punt this ball for now
  (void) ptr;
  if (strstr_P(type, PSTR("Title"))) {
    strncpy(title, str, sizeof(title));
    title[sizeof(title)-1] = 0;
  } else {
    // Who knows what to do?  Not me!
  }
}
void StatusCallback(void *cbData, int code, const char *string)
{
  const char *ptr = reinterpret_cast<const char *>(cbData);
  (void) code;
  (void) ptr;
  strncpy_P(status, string, sizeof(status)-1);
  status[sizeof(status)-1] = 0;
}

#ifdef ESP8266
const int preallocateBufferSize = 5*1024;
const int preallocateCodecSize = 29192; // MP3 codec max mem needed
#else
const int preallocateBufferSize = 16*1024;
const int preallocateCodecSize = 85332; // AAC+SBR codec max mem needed
#endif
void *preallocateBuffer = NULL;
void *preallocateCodec = NULL;

void setup()
{
  // First, preallocate all the memory needed for the buffering and codecs, never to be freed
  preallocateBuffer = malloc(preallocateBufferSize);
  preallocateCodec = malloc(preallocateCodecSize);
  if (!preallocateBuffer || !preallocateCodec)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f_P(PSTR("FATAL ERROR:  Unable to preallocate %d bytes for app\n"), preallocateBufferSize+preallocateCodecSize);
    while (1) delay(1000); // Infinite halt
  }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00);
  Serial.printf_P(PSTR("Connecting to WiFi\n"));

  WiFi.disconnect();
  WiFi.softAPdisconnect(true);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 password);

  // Try forever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f_P(PSTR("...Connecting to WiFi\n"));
    delay(1000);
  }
  Serial.printf_P(PSTR("Connected\n"));

  Serial.printf_P(PSTR("Go to http://"));
  Serial.print(WiFi.localIP());
  Serial.printf_P(PSTR("/ to control the web radio.\n"));

  server.begin();

  strcpy_P(url, PSTR("none"));
  strcpy_P(status, PSTR("OK"));
  strcpy_P(title, PSTR("Idle"));

  audioLogger = &Serial;
  file = NULL;
  buff = NULL;
  out = new AudioOutputI2S();
  decoder = NULL;

  LoadSettings();
}

void StartNewURL()
{
  Serial.printf_P(PSTR("Changing URL to: %s, vol=%d\n"), url, volume);

  newUrl = false;
  // Stop and free existing ones
  Serial.printf_P(PSTR("Before stop...Free mem=%d\n"), ESP.getFreeHeap());
  StopPlaying();
  Serial.printf_P(PSTR("After stop...Free mem=%d\n"), ESP.getFreeHeap());
  SaveSettings();
  Serial.printf_P(PSTR("Saved settings\n"));

  file = new AudioFileSourceICYStream(url);
  Serial.printf_P(PSTR("created icystream\n"));
  file->RegisterMetadataCB(MDCallback, NULL);
  buff = new AudioFileSourceBuffer(file, preallocateBuffer, preallocateBufferSize);
  Serial.printf_P(PSTR("created buffer\n"));
  buff->RegisterStatusCB(StatusCallback, NULL);
  decoder = isAAC ? (AudioGenerator*) new AudioGeneratorAAC(preallocateCodec, preallocateCodecSize) : (AudioGenerator*) new AudioGeneratorMP3(preallocateCodec, preallocateCodecSize);
  Serial.printf_P(PSTR("created decoder\n"));
  decoder->RegisterStatusCB(StatusCallback, NULL);
  Serial.printf_P("Decoder start...\n");
  decoder->begin(buff, out);
  out->SetGain(((float)volume)/100.0);
  if (!decoder->isRunning()) {
    Serial.printf_P(PSTR("Can't connect to URL"));
    StopPlaying();
    strcpy_P(status, PSTR("Unable to connect to URL"));
    retryms = millis() + 2000;
  }
  Serial.printf_P("Done start new URL\n");
}

void LoadSettings()
{
  // Restore from EEPROM, check the checksum matches
  Settings s;
  uint8_t *ptr = reinterpret_cast<uint8_t *>(&s);
  EEPROM.begin(sizeof(s));
  for (size_t i=0; i<sizeof(s); i++) {
    ptr[i] = EEPROM.read(i);
  }
  EEPROM.end();
  int16_t sum = 0x1234;
  for (size_t i=0; i<sizeof(url); i++) sum += s.url[i];
  sum += s.isAAC;
  sum += s.volume;
  if (s.checksum == sum) {
    strcpy(url, s.url);
    isAAC = s.isAAC;
    volume = s.volume;
    Serial.printf_P(PSTR("Resuming stream from EEPROM: %s, type=%s, vol=%d\n"), url, isAAC?"AAC":"MP3", volume);
    newUrl = true;
  }
}

void SaveSettings()
{
  // Store in "EEPROM" to restart automatically
  Settings s;
  memset(&s, 0, sizeof(s));
  strcpy(s.url, url);
  s.isAAC = isAAC;
  s.volume = volume;
  s.checksum = 0x1234;
  for (size_t i=0; i<sizeof(url); i++) s.checksum += s.url[i];
  s.checksum += s.isAAC;
  s.checksum += s.volume;
  uint8_t *ptr = reinterpret_cast<uint8_t *>(&s);
  EEPROM.begin(sizeof(s));
  for (size_t i=0; i<sizeof(s); i++) {
    EEPROM.write(i, ptr[i]);
  }
  EEPROM.commit();
  EEPROM.end();
}

void PumpDecoder()
{
  if (decoder && decoder->isRunning()) {
    strcpy_P(status, PSTR("Playing")); // By default we're OK unless the decoder says otherwise
    if (!decoder->loop()) {
      Serial.printf_P(PSTR("Stopping decoder\n"));
      StopPlaying();
      retryms = millis() + 2000;
    }
}

}

void loop()
{
  static int lastms = 0;
  if (millis()-lastms > 1000) {
    lastms = millis();
    Serial.printf_P(PSTR("Running for %d seconds%c...Free mem=%d\n"), lastms/1000, !decoder?' ':(decoder->isRunning()?'*':' '), ESP.getFreeHeap());
  }

  if (retryms && millis()-retryms>0) {
    retryms = 0;
    newUrl = true;
  }

  if (newUrl) {
    StartNewURL();
  }

  PumpDecoder();

  char *reqUrl;
  char *params;
  WiFiClient client = server.available();
  PumpDecoder();
  char reqBuff[384];
  if (client && WebReadRequest(&client, reqBuff, 384, &reqUrl, ¶ms)) {
    PumpDecoder();
    if (IsIndexHTML(reqUrl)) {
      HandleIndex(&client);
    } else if (!strcmp_P(reqUrl, PSTR("stop"))) {
      HandleStop(&client);
    } else if (!strcmp_P(reqUrl, PSTR("status"))) {
      HandleStatus(&client);
    } else if (!strcmp_P(reqUrl, PSTR("title"))) {
      HandleTitle(&client);
    } else if (!strcmp_P(reqUrl, PSTR("setvol"))) {
      HandleVolume(&client, params);
    } else if (!strcmp_P(reqUrl, PSTR("changeurl"))) {
      HandleChangeURL(&client, params);
    } else {
      WebError(&client, 404, NULL, false);
    }
    // web clients hate when door is violently shut
    while (client.available()) {
      PumpDecoder();
      client.read();
    }
  }
  PumpDecoder();
  if (client) {
    client.flush();
    client.stop();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8266 网络电台收听,

====================

已收下并刷入8266.

网友D:
一直没注意过,8266或者ESP32能不能删除SD卡里的MP3歌曲? 我的歌太杂太多,想弄个不好听就按个键来删除的播放器,想了很久了一直没动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注意过,8266或者ESP32能不能删除SD卡里的MP3歌曲? 我的歌太杂太多,想弄个不好听就按个键来删除的 ...

可以
和播放没啥关系,直接调用SD.remove(filename)就能删除文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
和播放没啥关系,直接调用SD.remove(filename)就能删除文件了。

这个出来的音质比普通车载MP3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出来的音质比普通车载MP3如何?

我不是楼主

楼主是用PWM输出直接驱动喇叭的,音质肯定是比不了车机的。

不过Esp8266Audio这个库支持I2S无损数字输出的。
如果改用I2S直通解码器解码输出的话,音质取决于后级的解码芯片。
用好一点的解码芯片的话,音质绝不会比车机差的。

你可以去看下面的视频,用解码器播放wav,Flac,后半段通过网页控制的部分录音效果比较好。
https://www.acfun.cn/v/ac12678422?shareUid=12663753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楼主

楼主是用PWM输出直接驱动喇叭的,音质肯定是比不了车机的。

用MP3了肯定还是要追求点音质,8266貌似也可以支持i2S吧?一定要用ESP32吗?

网友:
楼主,编译通过烧录进去咋没声音,mp3文件是咋烧进去的。

网友(2020-06-03):
这个硬件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