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士exact ion 12-700怎么调扭矩,预设扭矩

楼主(2020-05-04):
买了个二手工具,exact ion 12-700定扭矩电枪。裸机。现在配了块电池。能正常工作。但是不会预设扭矩,调扭矩。是不是要买什么配件。或者如何调整了

网友:
不懂这个 觉得会不会是遥控器的?要不就是有外置定扭力配件

网友:
好奇百度了一下型号 矿坛有人卖过类似的 看样是有个调节工具 应该就是个T型批 你的这个应该也是一样的原理

楼主:
感觉应该是某种型号的批头从口插进去。但是我试了几个,好像都不行

网友:
就是这个t型批头,先转到调节位置,在把t型扳手插进去旋转就可以调节,我也有个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是某种型号的批头从口插进去。但是我试了几个,好像都不行

你也可以自己做个头子是十字型

网友:
一字批头,宽度合适就能用,把手最好是t字的,

网友B:
找一个ph2螺丝刀把前面切掉插进去就可以调了,这玩意最难折腾就是调速 没有电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ph2螺丝刀把前面切掉插进去就可以调了,这玩意最难折腾就是调速 没有电脑软件 ...

ph2螺丝刀,切掉前面的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自己做个头子是十字型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ph2螺丝刀把前面切掉插进去就可以调了,这玩意最难折腾就是调速 没有电脑软件 ...

好像不能调速,我这个就是定速   400

网友:
前段时间某鱼100多就可以入手,挺超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调速,我这个就是定速   400

可以调速 ,尾部有一个micro usb口 不过没有软件知道这个口也是白搭

网友:
没有电子调扭功能,只有工具调定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