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有没有WinME下可用的无线网卡(U盘)?

楼主(2020-05-04):
几台老电脑(WinME、95、DOS)。
因布线原因,无法直连网线。
已有无线U卡,无ME版驱动,无法使用。

1、请推荐一款WinME下好用的无线U卡,型号。(兼容性强、肯定可用。驱动好找)
    次级求助:有Win95、DOS可用的U卡吗?(非必需)

2、剩余一个 老4口无线路由器,可否用它当中继?
    老路由器 无线连接WIFI信号源,实网线连接各种老机,可行否?

网友:
用2方法吧,路由器无线桥接主路由,副路由有线连接老电脑,这样也比那种usb的网卡要好得多

网友:
老电脑用有线不是很好么

网友:
我记得有,以前用网件11M的USB无线网卡就是win98下~~winme也有驱动。  当年150大洋啊~~~

网友:
用过一个清华同方的11m的老卡。不支持wpa加密。只能用wep加密或者open。
极不推荐这些老卡。性能差,速度慢,未必稳定。最好用路由器桥接wifi,把路由器用作无线网卡。这样速度快,还不用考虑驱动问题。

网友:
主要是兼容性问题。有些新路由器禁止11g这种连接以免拖慢整体系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