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200米大树阻挡两台941v5刷ubnt组网

楼主(2020-05-04):
在家测试时候500米可视能跑满百兆,1000米可视2.3g各信道能跑到50m以上,1700米可视2.31g信道能跑30到40m,但换防水壳后安装到位实际距离200米大树阻挡只能跑到40M左右,设置2.4以上信道甚至链接不上,没办法各种调试功率和距离设置,最终也只能稳定到30到40兆,所有测试和应用全是原装天线不开airmax情况下,虽然调试辛苦但调试完响应还是不错的,几乎没有延迟,玩吃鸡20到30的延迟,没到过40,改的poe供电,查询到941的dcdc芯片最高支持23v电压,用了12v1a电源改了输出电压17v供电,两台机器全改的固态,射频芯片加了导热胶块和屏蔽罩相连加强散热!

网友A:
真是想不到,这种三天线的机器这么厉害,500米能跑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想不到,这种三天线的机器这么厉害,500米能跑100M。

用2.3频段

网友B:
真能折腾啊2333.不差钱的直接上TP的室外A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能折腾啊2333.不差钱的直接上TP的室外AP了。

不差钱的直接装个宽带了,再次也得真正弄一套ubnt

网友C:
盒子又不是铁的,应当没影响才对吧

网友:
不错,看来我的也要改电容和加强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盒子又不是铁的,应当没影响才对吧

我感觉可能和树阻挡有关,测试时候都是可视,实际使用是一排树挡着呢!几乎不可视

网友C:
我一直中继都只能一半网速,中继100M也只有50M,全速时不延迟,可见并不是信号问题。还有个怪异事情就是上传比下载快得多,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中继都只能一半网速,中继100M也只有50M,全速时不延迟,可见并不是信号问题。还有个怪异事情就是上 ...

上传快下载慢可能是信道阻塞问题

网友D:
大树也能阻挡信号么?一直以为墙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树也能阻挡信号么?一直以为墙才能……

确实!大树有一定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差钱的直接装个宽带了,再次也得真正弄一套ubnt

关键刮大风,雨雪天,都会影响啊。凑合用吧。室外AP,可视无遮挡也会受天气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刮大风,雨雪天,都会影响啊。凑合用吧。室外AP,可视无遮挡也会受天气影响。 ...

好像下雨下雪是会有影响,刮风固定好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下雨下雪是会有影响,刮风固定好应该没问题

我有体会,太阳最猛烈时效果最差(应该是紫外线电离屏蔽作用),刮风大时效果变差(难道风会把信号吹歪?),雾霾天气效果变差,可是下大雨时效果却变好(这个就奇妙了)。

网友C:
我昨天试了,这种6db天线效果比2铜板天线效果差,铜板天线能收到的它收不到。你应该搞两台报废的百米2,利用它的平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体会,太阳最猛烈时效果最差(应该是紫外线电离屏蔽作用),刮风大时效果变差(难道风会把信号吹歪? ...

你这心得体会太深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试了,这种6db天线效果比2铜板天线效果差,铜板天线能收到的它收不到。你应该搞两台报废的百米2,利 ...

这是5DB的天线,里面是铜丝6DB的是那种pcb的印刷天线,

网友E:
这玩意要是两边都弄个足够大的锅聚聚焦点,不知道效果是否立马提升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要是两边都弄个足够大的锅聚聚焦点,不知道效果是否立马提升不少呢 ...

我觉得应该是!卫星大锅不就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