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diy台锯电源清灰(RSP11-400-110)

楼主(2020-05-04):
自己前几个月捡了一个主轴电机 查阅得知是48v-110v供电 当时正好疫情闲着没事就做了这个台锯 同步轮减速比什么都不知道 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 当时做好使用电动车48v电瓶供电 后来换大锯片给老妈切柴火觉得不够爽利 就闲鱼淘110v开关电源 不得不说太少了 找了好久找了一个 30包邮 美滋滋 一直没仔细看 今天看了下里面灌满木渣了 于是拆开吸一下正好给坛友看看做工 希望赏点m

楼主:
大佬们来出出主意 现在想改成可调速的 但是淘宝成品只有60v左右的控制板 有没有简单的110v能用的调速电路

网友A:
把110V这个改成电压可调就相当于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10V这个改成电压可调就相当于调速了

最开始有这个想法来着 但是看论坛改可调很多问题 而且还是最成熟的明纬27都出现各种问题 所以就没动手 想着要是有现成的稳定的更好 实在没有就这样用着吧 这样切东西非常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110V这个改成电压可调就相当于调速了

有些电源不好改的话,加大功率可调电阻器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源不好改的话,加大功率可调电阻器上去。

嗯 我也是想加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2022-09-28):
我找找看,有没有线绕电位器

网友:
想看看什么什么主轴